x4p飞航线 速度问题

楼主(2014-12-23):
如题,飞航线的话 速度可以控制吗?

楼主:
速度 还有  飞航线的时候 遥控器切手动的话 遥控能操控飞机吗

网友A:
可以的,飞控里可以设置飞行及升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飞控里可以设置飞行及升降速度~

谢谢 再问个问题哈,安卓地面站数据栏最下方,电流传感器, 在哪买?某宝上搜了很多 不知道能不能用,能不能帮忙给个连接呀。能在X4P上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问个问题哈,安卓地面站数据栏最下方,电流传感器, 在哪买?某宝上搜了很多 不知道能不能用,能 ...

估计要专用的吧?我买的时候带有电流计,tb上有的,但是很贵,要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专用的吧?我买的时候带有电流计,tb上有的,但是很贵,要600

额,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