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产品连接云台用8pin线,副厂的卖50元一根~是不是太便宜了?

楼主(2014-12-23):
由于意外,精灵2连接云台的8pin线坏了,很细的天线也挤了下,想在DJI旗舰店买下配件...
才知道大疆官方旗舰店不卖配件!建议找代理...
咨询代理,8pin线副厂的50元一根,天线没有货,不知道50元是不是很便宜呀!?看着同样是某宝上卖的1块钱一根的,前来咨询高手们...
是买1一块钱一根的,还是“任性下”买根大疆代理50元一根的(不知是不是镀金了)....

网友:
随笔就可以了

网友:
买便宜的吧,土豪任性就随意吧

网友:
有钱随你任性

网友:
50块的飞线···那要飞好几十米吧

网友A:
你如果不买DJI的炸机了他们该说是你换别的线出的问题了!镀金的?

网友B:
那个1元多的小心买成平衡线

网友C:
跟H3-3D的8PIN线应该是兼容的吧。。。H3-3D的线我倒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不买DJI的炸机了他们该说是你换别的线出的问题了!镀金的?

关键大疆旗舰店他也不卖呀~总让返厂...一个线返厂不知道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H3-3D的8PIN线应该是兼容的吧。。。H3-3D的线我倒是有。

恩 就是云台H3 3D的那个长的(原来在飞机里面,短的在外边,我给长的放外边了...)然后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1元多的小心买成平衡线

反向的8pin先应该就是H3-D云台用的吧?

网友:
应该不值这个价

网友:
原厂的如果是纯银线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