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600的静电放电线大家都怎么接呀?

楼主(2014-12-23):
logo 600的静电放电线大家都怎么接呀? 冬天来了,静电也跟着来了,要做处理了,大家都是怎么接线 的?上个图看看呀,有说明书的也上个说明书的接法看看

网友:
接地,电池负极

楼主:
谢谢啦,那最后要不要接到电池的负极呢?

网友A:
logo说明书说可以接电机座的,方便,你要借电池负极的话,只能焊在电调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o说明书说可以接电机座的,方便,你要借电池负极的话,只能焊在电调负极了

你的意思是LOGO  的说明书写的是接到电机座就完了?不用再从电机座那里接到电池的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LOGO  的说明书写的是接到电机座就完了?不用再从电机座那里接到电池的负极?

要接到电池负极的,我的做法是用舵机线接到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