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视频眼镜的问题

楼主(2014-12-23):
正在自制灵镜视频眼镜,我想问一下,菲镜应该是光面一侧朝向屏幕,还是波纹面一侧朝向屏幕,还是说都一样无所谓?

网友A:
有区别?都没关系吧?反正我做的时候是没有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都没关系吧?反正我做的时候是没有注意

做完后感觉如何?好使吗?

网友:
我的是光面朝外,主要是以后好清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完后感觉如何?好使吗?

当然好使。最明显的识别是视场大了很多,因为自己做的可以把显示屏做得近一些,这样比较好。但是这样又要求你的显示屏的分辨率比较高,因为距离一近,就容易看到像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