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寸浆 550轴距 3508还是2820?

楼主(2014-12-23):
4S电,看了看效率表,感觉2820比3508效率还高啊!那为啥大家都在用3508呢
群里有个朋友也是12寸,4s电上的2814,重量可能在2kg左右,说续航只有十分钟左右,我就纠结了,到底是2820,还是3508?
附上效率表两张

网友A:
4108   480kv最好,1245桨,6s 5200mah电池,挂狗20分钟以上没压力

网友:
效率只是个参考,那是在实验室的数据,跟你飞行状况不一样,别纠结,随便用,有钱买贵的,没钱就便宜点的

网友:
LZ注意看电机尺寸和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注意看规格和自重

这个我确实看不懂,只看出来2820比3508重了十几克,这里面有什么科学,能不能科普下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08   480kv最好,1245桨,6s 5200mah电池,挂狗20分钟以上没压力

6S感觉是不是太重了。。。而且好贵啊。。

网友C:
选择电机不单单看这一点,你还要考虑电机自重(楼上说了),力效,坑风,续航,大家都说盘式电机效率高是依据的。不是说拉力够了就合适

网友B:
起飞重量确定,单轴拉力落在哪个工作区间,电流/转速/力效的参考数据都有了。效率最高的好像是取最大拉力1/3。
能飞多少时间,关键是起飞重量(构成)和报警电压设定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电机不单单看这一点,你还要考虑电机自重(楼上说了),力效,坑风,续航,大家都说盘式电机效率高是依 ...

上回看个贴不是说盘式都是骗人的,只是电机做成了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确定,单轴拉力落在哪个工作区间,电流/转速/力效的参考数据都有了。效率最高的好像是取最大拉力1/ ...

这么看好像3508确实高明一点,而且3508的适用范围好广啊,从12寸浆-15寸,中型机必备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回看个贴不是说盘式都是骗人的,只是电机做成了扁的。。。

....................................

网友:
我的4S 8000电池  1238 3508 580KV 挂狗3 20分钟左右。  自己组装的电池。

680 的架子 6轴

网友D:
  没人发现2820的表里电源线长400cm吗。。。。。。

网友:
之前和楼主一样的疑惑,不过现在感觉飓风他们家4108不错,4S 6S都能上,力效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人发现2820的表里电源线长400cm吗。。。。。。

之前就发现了,估计这电机大部分不是用在多轴上的...

网友:
一个多轴用的,一个固定翼用的

网友:
倾向3508,动力冗余量充沛。

网友A:
引用 楼主:
6S感觉是不是太重了。。。而且好贵啊。。

你只看到了表面。6s 5200能比4s8000 重?

网友E:
我用4108   380kv,1447桨,6s 52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4108   380kv,1447桨,6s 5200mah电池

这个估计要650才行了,我的那个是550 最大12寸浆... 你这套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看到了表面。6s 5200能比4s8000 重?

难道续航能达到同样的水平?
这大鸡,看来水很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续航能达到同样的水平?
这大鸡,看来水很深啊

不过4s当然是比不过6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4s当然是比不过6s了

多轴大坑 一入深似海啊

网友:
6s用3508飞22分钟。

网友:
那个电流小,那个续航时间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