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头模式开启后推杆就向反方向飞

楼主(2014-12-23):
如题,姿态模式,不开智能方向,一切正常,但GPS定不住**向右飘,姿态模式下,智能方向一打开,前推飞机就向后飞,反之亦然。NAZA LITE,加了穷人OSD(非凡那个),校准也正常,是不是加OSD闹的,哪没接好?请大侠赐教

网友A:
看看GPS装反了吗,有线头的那边 冲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GPS装反了吗,有线头的那边 冲前

没呀,我还有一个V2装在另一个机架上,装的方式一样,那个没事,很稳定,这个就不行

网友B:
我的没这问题,不能提供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这问题,不能提供意见了

那也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需要观察一下主控记录到的航向是什么,飞机是按照记录的方向飞行的。

嗯 我再试下,是不是看OSD显示的方向?

网友:
怎么才能调出V+的无头模式?我打了S2档,但是没用。。

楼主:
技术你好,无头模式在室内无GPS信号时就正常,一到室外有星了就乱了,前推杆就一会向左飞一会向右飞,GPS也定不住一会向右飞不打杆就不回来一会向左飞同样不回来,是不是GPS模块坏了?我另一个V2在同样的环境下正常,GPS定点很稳。已经拆掉OSD,只是飞控和GPS直接连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技术你好,无头模式在室内无GPS信号时就正常,一到室外有星了就乱了,前推杆就一会向左飞一会向右飞,GPS也 ...

找着原因了,GPS升高点就好了,看来是被电调干扰了,只是同样的机架,原来用某A的飞控和GPS就没出现这个问题,放的位置都一样,只是想用用NAZA的无头模式就换了,看来NAZA的GPS易被干扰确实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