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kt板固定翼的做法

楼主(2014-12-23):
从学习中知道,飞机升力来自机翼的不对称,上表面和小表面差异,按伯努利原理得出升力,看在看各位制作kt板的板机时,,机翼并不像其他材料制作的一样,(或者仿真机)对上下表面处理成弧线,也是说kt板机的机翼上下面都是平的,为啥能飞?连攻角也没。那考什么产生升力呢?比如kt板f22,su27等

网友A:
平板飞机升降都靠的是升降舵。由于主机翼没有翼型,在不给油(没动力)的情况下,滑翔能力很差,极易掉高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对头,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飞机升降都靠的是升降舵。由于主机翼没有翼型,在不给油(没动力)的情况下,滑翔能力很差,极易掉高度 ...

谢谢,又涨点知识,
顺便想问,有什么图纸机型能用kt板做出有弧线的机翼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又涨点知识,
顺便想问,有什么图纸机型能用kt板做出有弧线的机翼的飞机?

这是原来一起飞的一位模友送我的KT板机,机型 小鸟。机翼是有翼型的。不过,我手里没有图纸。

楼主:
飞起来的效果是不是比班机效果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飞机升降都靠的是升降舵。由于主机翼没有翼型,在不给油(没动力)的情况下,滑翔能力很差,极易掉高度 ...

平板机翼就是比较粗糙的对称翼型。这种翼型的模型,抬头、低头的操控靠升降舵。平板机多数是用KT板制作的简易机种,优点是成本低,易于制作。滑翔性能与翼载荷大小也有关系,一些翼载荷较小的室内机,也是平板型,滑翔性能也还可以。用KT板也可做出有翼型的模型,做法与做木结构模型类似,但做出的模型会比较重了,重量把翼型的优点抵消了,KT板平板机的优点就没有了,所以用KT板做有翼型的模型的就少了。

网友:
就是用正迎角产生升力而已,平板翼型零迎角无升力产生,正迎角就有了呀!

网友:
做翼型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在机翼最大厚度处延展向垫根板条,一封闭就好了,折叠的内表面不要切割,硬压出来就好,外表面就很光滑

网友:
KF翼型也是不错的选择,简单好做,只是滑翔性能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