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新出的带教练口的5.8G遥控器可以连接lightbridge图传吗?

楼主(2014-12-23):
DJI新出的带教练口的5.8G遥控器可以连接lightbridge图传吗?就是新的pantom2 vison+带的遥控器,另外可以用这遥控器控制A2飞控吗?我的意思是否可以通过lb控制A2

网友:
V+是5.8G的,lightbridge是2.4G的,因此不能连接,新款精灵2遥控器可以!A2飞控接收机好像也是2.4G的,但是能不能用这个遥控,就不清楚了!

网友A:
明确告诉你,可以的用教练口连接lb。 控不A2

网友:
教练口可以连接L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告诉你,可以的用教练口连接lb。 控不A2

我的意思是否可以通过lb控制A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否可以通过lb控制A2

可以

网友:
楼主,您好!关于您的问题,5.8GHz的遥控器可以通过教练口连接LB控制A2,但是有一个问题,拔出连接线时飞行器不能触发失控返航,必须关闭遥控器后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