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固定翼玩玩,求建议。

楼主(2014-12-23):
之前玩过电直和多旋翼,操作应该没啥问题,现在求一新人入门配置,不知道买塞斯纳合适还是冲浪者合适,我比较倾向于塞斯纳(因为这个看着像个飞机)。塞斯纳翼展1.2m
朗宇X2212 kv1400
APC 9寸桨
天行者20A
银燕舵机,金属齿轮的那种
电池我这里有3S 2200和3s1800电池各2块
华科尔D10控+702接收

另外,多旋翼的APM飞控和直升机的kbar飞控,能用在固定翼上面吗?
求各位详解。

网友A:
塞斯纳1.4米的和冲浪者1.4的我都在飞,新手的话,冲浪者吧,好飞

网友B:
腰推机炸机不伤电机,,这是优势,,其他么,,2个都很好飞~~~没有好的跑道就冲浪者

网友C:
这两款飞机都可以 我更倾向于塞斯那
另外新手飞固定翼 不建议用飞控 对技术没好处的
最后 本人有一个EPP的飘飘鹰 有兴趣的话 可以出给你

网友D:
你的头像我看的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1.4米的和冲浪者1.4的我都在飞,新手的话,冲浪者吧,好飞

相比之下,冲浪者更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腰推机炸机不伤电机,,这是优势,,其他么,,2个都很好飞~~~没有好的跑道就冲浪者

跑道很好找,我们这里有一条废弃的公路,没有车。周末很多模友都在这里飞,他们飞固定翼,我飞直升机,看着心里痒痒,所以想买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款飞机都可以 我更倾向于塞斯那
另外新手飞固定翼 不建议用飞控 对技术没好处的
最后 本人有一个EPP ...

我也更喜欢塞斯纳,冲浪者用手扔,更像是滑翔机。
在模拟器上飞固定翼还可以,不怎么炸,费真机不用飞控会不会秒炸啊!
发个图看看是啥样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头像我看的晕。

千万别晕,您是来回答问题的。
问题还没解决,您先晕了。

网友E:
再配个U2,顶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更喜欢塞斯纳,冲浪者用手扔,更像是滑翔机。
在模拟器上飞固定翼还可以,不怎么炸,费真机不用飞控 ...

冲浪者手抛难度并不大  但我更喜欢滑跑起飞和降落的飞机 塞斯那的飞行难度相对来说已经不高了
不用飞控也不至于秒炸的 飞机调好 尤其是中心和舵量 问题就不大
飘飘鹰  你TB搜索下 有道飘飘鹰  我单位电脑 没有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配个U2,顶好。

U2我看了,又要花好几百啊!我有全套的APM,gps和osd都有,是以前用在多轴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U2我看了,又要花好几百啊!我有全套的APM,gps和osd都有,是以前用在多轴上的。

我是看图才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手抛难度并不大  但我更喜欢滑跑起飞和降落的飞机 塞斯那的飞行难度相对来说已经不高了
不用飞控 ...

呵呵,我也喜欢滑跑起飞。
飘飘鹰我看了,怎么有点想我们这里广场上有些人放的那种风筝啊!与想象相差甚远。
有成色好一点的塞斯纳可以考虑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看图才回复的。

网友E:
直升机的kbar我想应该不能用在上面吧。APM不太了解,具说很强大,U2去收个300块,安逸的很,

网友:
初教六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喜欢滑跑起飞。
飘飘鹰我看了,怎么有点想我们这里广场上有些人放的那种风筝啊!与想象相差甚 ...

鹰嘛 就是做的像鸟
塞斯那我手上没有了  其实把 如果便宜的我推荐敏定塞斯那
如果大一点 我推荐1.6米翼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嘛 就是做的像鸟
塞斯那我手上没有了  其实把 如果便宜的我推荐敏定塞斯那
如果大一点 我推荐1.6米 ...

翼展越大,速度越慢,越容易控制吗?
当然是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升机的kbar我想应该不能用在上面吧。APM不太了解,具说很强大,U2去收个300块,安逸的很,

APM说明里写着能用于多旋翼、固定翼和车。
就是没有过,所以想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