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通电,通电前求解《OK啦,通电对频成功,正式迈入FPV第一步》

楼主(2014-12-23):
FPV第一步即将实现啦,好开心啊..........................

显示器为鹰眼锐视,发射机为TS832,索尼700线......线都接好了,准备通电了..........

求解:通电了怎么对频的... . ..还不知道怎么用
以经明白了,通电正常,终于迈入FPT第一步啦!!!谢谢

楼主:
补充:卖家以死!

网友A:
鹰眼锐视不是有自动搜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锐视不是有自动搜索吗?

哦,我发射机的线接对了吗

网友:
貌似对了,

网友:
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现在还是新手。。。。。线都接好了。就试试对频道。。。。。在发射那端按那个按钮。

网友:
看不太清。。。但是应该是对了。 通电以后 拨鹰眼后面的一个小钮(左右记不清了),然后好像是第一个选项,搜索对频什么的,然后鹰眼锐视它自己就对上了。

网友:
呃~我入的肥鲨V2~直接对好频的~

网友:
有TS832发射;那有接收吗?TS832是5.8G频率;鹰眼锐视没用过,不知道是否带接收,如果同样是5.8G的话,发射里面货鹰眼锐视里面有对频说明

网友:
鹰眼锐视 后边有两个五向按钮,其中一个按钮按一下会出现菜单,第一项就是自动搜索频率

网友B:
楼主你的鹰眼是专业版还是旗舰版,带dvr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鹰眼是专业版还是旗舰版,带dvr的吗?

旗舰版,带DVR的

网友:
从此走上不归路,祝不炸机

网友B:
你觉得dvr作用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dvr作用大吗?

还行吧,起码炸机了,还知道在哪里

网友:
马虎不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行吧,起码炸机了,还知道在哪里

dvr可以帮助定位么?

网友:
图传电源貌似没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r可以帮助定位么?

可以把gps信息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r可以帮助定位么?

DVR没有定位功能吧,只是说,可以看录像知道飞机在哪里掉了,没有DVR凭记忆很难找到炸机地点吧

网友C:
鹰眼旗舰版才会自动对。反正接收机就32个频道。。从头到尾按下。隔个一两秒

网友D:
我昨晚睡也完成了楼主这一步 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