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多旋翼无人飞行器进行地面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12-23):
看了djiS900 72小时悬停测试,想问一下有没有人了解利用地面有线电源对多旋翼无人飞行器进行供电的?也是用于悬停运作的那种。
我考虑使用24V150A大功率恒压恒流电源箱来供电可以吗?衔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R28Wmh&id=38771844516
希望大神尽快帮我解答啊,QQ 544822334

楼主:
附上dji s900测试视频

网友A:
我觉得电线的重量是个问题, 铜芯很重的

网友:
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低空10米之内可以 硅胶线很重的

网友B:
电压低 线就粗 粗了就重 地面供电重点是提高电压

网友:
这是设好定高的吧

网友C:
数米之内的话可以,之前看了个TED视频是用伸缩狗链牵着个四轴自拍的,那个应该就比较适合地面供电,人背着电池的话飞行器留空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

网友D:
可以啊,电源很贵吧?

网友:
相当于城市中用的一套高级摇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线的重量是个问题, 铜芯很重的

就是简单的悬浮测试而已,150A应该重量大点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 线就粗 粗了就重 地面供电重点是提高电压

用的是22.2V供电,24V应该正好把,重了加大电流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米之内的话可以,之前看了个TED视频是用伸缩狗链牵着个四轴自拍的,那个应该就比较适合地面供电,人背着 ...

你还能找到那个视频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电源很贵吧?

我找了个淘宝的大功率电源,链接1楼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个淘宝的大功率电源,链接1楼发出来了~

看到啦,有点略贵,我想不如咱们设计一套地面模块,可以拉电线,地面是可随时更换的多电池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22.2V供电,24V应该正好把,重了加大电流就可以了吧?

如果使用现有设备搞 24伏没问题 但电线重量是问题 如果定制电机和电调 电压可以提高 电流小 电线就细 重量小 飞行器可以带动的电线就更长 飞行范围更大

网友:
除非有高压比如220V的电机和电调,否则线材太重,飞不了多高。

网友E:
假如解决了电线重量问题,那长时间悬停的电机寿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如解决了电线重量问题,那长时间悬停的电机寿命呢?

同问,电机寿命怎么解决。。。

网友E:
当然我不是打击这个方案,只是往后考虑了一点。

解决了电线问题也是进了一步

网友:
线材会很重的,不超过15m,可能与电池的重量差不多~

网友:
牛逼 72小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我不是打击这个方案,只是往后考虑了一点。

解决了电线问题也是进了一步

可以再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