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f450四路输出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4-12-23):
四轴安装如图,飞机重心应该是没有问题。
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进行各项校准,校准完成后按上图位置摆放,参数如下。

油门推到中间位置,遥控器校准参数

解锁后,只推油门,过30秒后四路输出如下。

可以看到3的输出偏小而4偏大。
实际飞行中,只推油门可以正常起飞,但是起飞后飞机便向一个方向偏移。重新进行各项校准也没能解决问题,求助各位模友~多谢了。
控用的是天地飞7

网友:
正常现象   校准后肯定会有误差    推油  飞控修正误差   修正几个循环之后  飞控发现误差还在  会适当提高修正误差力度    慢慢导致四个电机油门误差变大

地面上不启动电机  模拟不了天上的情况  确定调好就试飞吧

网友A:
没看全   实际飞行也会向一个方向偏移的话

电调校准了吗    电机是否垂直地面

网友:
还有  遥控的重点  PWM应该是1500 吧    为什么图三  上 是 15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全   实际飞行也会向一个方向偏移的话

电调校准了吗    电机是否垂直地面

你说的油门形成校准么?校准过了。电机是转改F450那个座上的,应该是垂直地面的。
我前四个通道的PWM值是1016~2021,所以中值为1518.5,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实际飞的时候,只推油门,起飞后也会有横向的位移,理想情况应该只有纵向位移才对。。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多谢哥们回复~

网友B:
我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也上来提问了,但是都没有确切的回答。我仔仔细细的做了所有的调试后,就飞起来了,不同步也能飞,而且很稳。可能是因为在地面跟空中不一样吧,飞控有一定误差,飞机就算不动,飞控解锁后也在工作,慢慢修正误差累计,就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也上来提问了,但是都没有确切的回答。我仔仔细细的做了所有的调试后,就飞起来了, ...

飞是能飞的,但是飞起来之后不能定点悬停,这点让我感觉很不爽= =
我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了,那你现在飞起来之后能让它稳定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油门形成校准么?校准过了。电机是转改F450那个座上的,应该是垂直地面的。
我前四个通道的PWM值 ...

调下遥控的微调   把中值调到1500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遥控的微调   把中值调到1500 再试试

好的,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C:
个人感觉 4路 输出不一致 应该是正常的 调参里有PID 的参数在制约输出 吧 个人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 4路 输出不一致 应该是正常的 调参里有PID 的参数在制约输出 吧 个人猜想

我就是不知道正不正常。。想问问大家有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正不正常。。想问问大家有没遇到过这问题。

做一次自动微调便行了

网友:
问一下大神,软件怎样汉化的,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次自动微调便行了

多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都不会的新手。。不是大神。APM有个中文网的。http://ardupilot.cn/downloads/?download-info=missionp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是能飞的,但是飞起来之后不能定点悬停,这点让我感觉很不爽= =
我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了,那你现在飞起 ...

基本上可以说是很稳定,有点风会有一点偏,但是不是很大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