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奇怪的问题,有大神求教啊

楼主(2014-12-23):
minix正常校准起飞后,飞一块电池后,下来换电池就会黄灯闪烁,不能再次校准,换场地也不成,然后连接电脑提示格式化u盘(计算机换过2台xp和win8系统一样),从新格式化后安装固件问题消除,可是这个问题是一直重复的,什么问题呢有人遇到过吗求教啊,
返厂技术试验了说没问题,怎么到我这边就还是这毛病啊,晕死了都

网友:
GPS支的高一些试试,我也感觉这GPS总是弱磁干扰,蛋疼

网友:
提示格式化一般是U盘文件被破坏了,U盘文件被破坏后是有可能校准不了罗盘和遥控器的。

楼主:
那我的怎么老被破坏啊,倒霉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怎么老被破坏啊,倒霉死了

会不会是杀毒软件惹的祸事?

楼主:
我用360的都关了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60的都关了的啊

先弹出再拔线

楼主:
试了啊都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

楼主:
数据线也换了,计算机新装的系统,还是老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