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转向灯2A7

楼主(2014-12-23):
大家看看这个当HL的转向灯可以吗,直接接在波箱电机上能用吗 还需要什么电子模块,本人对电子这块实在不懂

网友:
这个这么大

网友A:
楼主你这重做外部装甲板?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重做外部装甲板?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外装甲做大了,比例有点失调了

网友B:
问一下,豹2履带宽度多少???谢谢。。。。。

网友:
模型艺术,源于实际高于实际

网友:
不错 属于自己的豹A7 胶版的运用也很工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豹2履带宽度多少???谢谢。。。。。

实车635MM,16比例四舍五入40MM

网友C:
LZ用灯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概3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灯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概30元吧。

我用的是恒龙原来是遥控,灯控我看都是三个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不错!!改外型!人跟车都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恒龙原来是遥控,灯控我看都是三个线,不知道怎么接,

你把车壳改的这么骚却不换控系统!

灯控就是RC车上常用的那种,蓝色的。但必需换控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车壳改的这么骚却不换控系统!

灯控就是RC车上常用的那种,蓝色的。但必需换控才能用。

这个外壳感觉还可以,不是特别难都是些直板,上回改的m41dk比较难,改车老婆就批了一千块,还得上个wifi摄像头,还有照明系统,又得喷漆。遥控系统就不打算换了。最近发现个学习型遥控器是6路的挺好这下车上的所有照明系统和widi供电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