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 固件apm2-quad-hil/ 和apm2-quad/区别

楼主(2014-12-23):
请问APM 固件apm2-quad-hil/ 和apm2-quad/区别

请和指教,谢谢

网友:
hil=hardware in loop

楼主:
hil就是用于硬件模拟器啊!那烧写进APM应该用那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il就是用于硬件模拟器啊!那烧写进APM应该用那个啊?

没hil那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