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用低kv还是高kv的电机啊?

楼主(2014-12-23):
打算弄个四轴,看上了飓风的2216,它kv有800  900  1100  还有更高的,哪个合适?

网友A:
低KV的较多,还要看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KV的较多,还要看轴距

高低有区别?轴距可大可小

网友:
轴距和桨的尺寸决定电机的KV值和电池的S数

网友:
2216 KV800 900都有
轴距450左右,起飞重<1600g合适。
不是不知道800KV效率高
建议:V2216 90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低有区别?轴距可大可小

KV低,上大桨,高电压,多轴一般1000KV 以下,具体也不太懂。

网友:
看轴距能用多大的桨 然后根据桨 确定电机KV 从而确定电池芯数

网友:
依本人走过了的经验,航拍用狗的话,电机一定要用高KV,机器轻,高KV抗风稳定,损失是留空时间短。如果是大载重航拍,比如微单和单反,那就低KV,大桨,因为重所以稳,抗风好些,不能说绝对。

网友:
高KV配浆小,一般用4S电池,整机重量轻些,载重也相对轻些。低KV电机配大浆,要上6S电池,机架也大,载重也大。

网友:
该补补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