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多轴总重和最大拉力一般控制在多少百分比

楼主(2014-12-23):
或者说油门曲线没有调过的情况下大家起飞时油门大概在多少?
还有就是我gps上的插头母座连着小部分焊盘脱落了,谁知道怎么办啊

我知道好多玩手机的朋友一般只看图库里的。。特地放了张图来,飞机比较坑别喷我哈

网友A:
好像说1/3比较好

网友B:
基本都是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说1/3比较好

谢谢~不知你的配置和重量大概如何,像桨啊电机啊电池啊机架大概是什么,我想稍微整理下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1/3

不知你的配置如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你的配置和重量大概如何,像桨啊电机啊电池啊机架大概是什么,我想稍微整理下研究研究

我的s500机架+狗+云台+3s5200+3108电机。重量好像在13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s500机架+狗+云台+3s5200+3108电机。重量好像在1300左右

挺轻的光云台加狗就400多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s500机架+狗+云台+3s5200+3108电机。重量好像在1300左右

不太可能这么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s500机架+狗+云台+3s5200+3108电机。重量好像在1300左右

加摄像机和无刷云台 全负载在1300克多点,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轻。3108电机一个都是81克  摄像机和无刷云台一起估计有300克  ,你电池多重?和  机架是怎么样子的,多重的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摄像机和无刷云台 全负载在1300克多点,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轻。3108电机一个都是81克  摄像机和无 ...

s500塑料的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的配置如何呢

450异形机架 V2216 900KV MR1055 挂狗 3S4K 1502g 9min
450X机架 D2216 800KV MR1155 700线 3S4K 1255g 18min

网友:
以下都用轻一点的来计算:
狗+云台 ------------算250克
3s5200  ------------算380克
3108电机 ----------算320克
电调四个 ---------- 算100克
飞控+GPS+接收+桨 ----------算150克
---------------------------------------------------
                  结算 = 1200克

所以 s500机架 只有100克?

网友:
我的也是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