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3D没有显示GPS坐标与星数。 恳请大师指正》万般感谢

楼主(2014-12-23):
求教:
GPS显示绿色,但地图没有定位,没有显示GPS坐标与星数。
烦劳指正我哪里错误,谢谢!

恳请大师指正》万般感谢
求教CC3D没有显示GPS坐标与星数。 恳请大师指正》万般感谢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2054&fromuid=219346

网友A:
CC3D有GPS模块吗?没有你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有GPS模块吗?没有你说啥。

当然有啊,MINI OSD,GPS,一个不能少。

网友A:
CC3D的GPS数据好像不能参加飞控运算,只是个摆设,在OSD里显示一下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的GPS数据好像不能参加飞控运算,只是个摆设,在OSD里显示一下罢了。

新固件应该可以吧,我也没完全弄明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固件应该可以吧,我也没完全弄明白呢

CC3D没听说过有加GPS的,气压计也没有。这飞控只有自稳。新固件不知道,应该没有,我的飞控有问题,用不了新固件,没试过。

网友B:
硬件已经限制死了,你固件再新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已经限制死了,你固件再新有什么用

有很多扩展插口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