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精灵1想改控求指点

楼主(2014-12-23):
精灵1想换FUTABA控 接上接收机SBUS为啥没反应?10C可以用SBUS功能吗?请大神们指点谢过先

网友A:
精灵1现在都是v2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1现在都是v2飞控啊,

拆开就是这个

楼主:
翻遍了帖子又说10C可以用的又说不能用的现在就剩下晕了

网友B:
精灵的接收出吗

网友C:
如果10CG不能用,就把10CG卖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10CG不能用,就把10CG卖给我吧

这个不能用飞别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的接收出吗

要是FUTABA能用就出

网友D:
连调参校准了没?
设置u通道没?

楼主:
设置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调参校准了没?
设置u通道没?

设置了,现在就是不知道10C支不支持这个功能,说明书里也没有介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了,现在就是不知道10C支不支持这个功能,说明书里也没有介绍。

什么接收机,试过用普通模式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接收机,试过用普通模式链接吗?

6208 6008 普通链接没问题。

网友E:
cppm的口吧。。调参软件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pm的口吧。。调参软件看看先

不想折腾了

网友(2015-02-04):
精灵1原来是ppm的接收,调参软件上要改一下的。原装接收和控出么?

网友:
精灵1 的遥控是ppm的,不是sbus

网友:
是精灵1还是精灵1fc40,后者可是5.8g的,肯定没法和futaba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