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74无刷电机能拖动120公斤的车子以30KM/h行驶么

楼主(2014-12-23):
4274无刷电机能拖动120公斤的车子以30KM/h行驶么,做了个比较重的车,不知道是用电动三轮的电机还是模型上4274电机,求指点!

网友:
无刷的没劲

网友A:
看功率咯 给你个参考啊
我改的电动车
含我一共重90公斤 30KM/h时速时 约400W功率

楼主:
无刷的没劲~~~难道有刷的更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咯 给你个参考啊
我改的电动车
含我一共重90公斤 30KM/h时速时 约400W功率

你这个电机是模型上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咯 给你个参考啊
我改的电动车
含我一共重90公斤 30KM/h时速时 约400W功率

要用有感的,要不就同步电机

网友:
这 打算用 多少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机是模型上用的么

不是 你可以看youtube上用xxd大电机改的电动车 参考一下

网友:
120公斤的坦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咯 给你个参考啊
我改的电动车
含我一共重90公斤 30KM/h时速时 约400W功率

你好,你改的电动车也是用履带的吗,是用的400w电机吗

网友:
用小小一个4276马达,推240斤的履带坦克,好吧,还要30码的时速,约每秒钟动8米,一秒钟,嗯,这有一点点难度,可能不只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改的电动车也是用履带的吗,是用的400w电机吗

你好 我是自行车 哈哈

阻力要小很多呢

网友:
就功率来说应该够了,童车也就一个550,还6V电,顶多40-50W功率照样载个熊孩子到处跑。4274无刷标称最大3KW,能持续输出500W速度应该达标了,剩下的无非就是配合的减速比和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C:
LS正解,只是超高减速比虽然是能动了,但是这类无刷电机长期高转速运行只怕轴承挂得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正解,只是超高减速比虽然是能动了,但是这类无刷电机长期高转速运行只怕轴承挂得快吧。

这个就不清楚了,要配合合适的kv值和减速比,应该可以接受,寿命确实是需要考虑的,这还是要试过才知道,毕竟一般模型暴力跑起来也就那么点时间。

网友:
好久没来论坛,现在玩车都这么野了啊.看起来都很暴力,粗暴有力,哈哈

网友D: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是模型电机这么牛,为啥真正的工业民用都不见用的呢?那么多工程师都是那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是模型电机这么牛,为啥真正的工业民用都不见用的呢?那么多工程师都是那啥么?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这些4274电机随便标标都是两三千瓦,在问问人家电动三轮车才500W,电动三轮拖一百公斤都能跑到30KM/h,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这些4274电机随便标标都是两三千瓦,在问问人家电动三轮车才500W,电动三轮拖一百公斤 ...

输出的 扭力 扭矩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是模型电机这么牛,为啥真正的工业民用都不见用的呢?那么多工程师都是那啥么?

模型电机的高功率是以超高转速来实现的,一般民用和工业上都是低转速,那就要很大的减速机构,噪音和损耗都不小。工业电机很多是多级转子牺牲功率密度来降低转速提高扭力,省去了很多减速机构,提高了可靠性。而且模型电机工作电压比较低,大功率电流很大,转速高,对控制器的要求也高,各部件都是高负荷工作,跟工业和民用的要求是刚好相反的。模型电机是短时间的高功率工作,经常维护。工业电机是长时间甚至是不间断工作,维修周期很长。模型高速电机工作传动噪音非常大,民用的当然越安静越好,最理想的就是电机能直接带动负荷。同样的道理,改装超跑这些车用发动机动辄1-2K匹马力2W的高转速,坦克的那么大个也就1k5匹3K转速,维护个坦克不能像照顾跑车那般吧,跑一圈下来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带是能带动  就是4274的电机 耗电量和温度  你承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型电机的高功率是以超高转速来实现的,一般民用和工业上都是低转速,那就要很大的减速机构,噪音和损耗 ...

说的太好了   我代表我们新手 像你表示感谢   希望您能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型电机的高功率是以超高转速来实现的,一般民用和工业上都是低转速,那就要很大的减速机构,噪音和损耗 ...

专家是有深刻研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模型电机的高功率是以超高转速来实现的,一般民用和工业上都是低转速,那就要很大的减速机构,噪音和损耗 ...

呵呵,电机还有个效率问题

极端情况下用的极端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毫无价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电机还有个效率问题

极端情况下用的极端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毫无价值的。

电机效率除了结构和材料外还取决于转子和定子之间的气隙,好的模型电机精度高的话效率还是蛮高的,主要还是大电流和减速组产生的损耗,还有就是小电机散热面积小也是不利的因素,不过装自行车上也不是不可能,一般跑跑的话也不算是极端工作的状态吧,虽然很可能不实用,但在自己的承受能力内玩玩的话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不能说是毫无价值,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这些暴力电机到底有多大的能耐,看些电直的宣传视频,动作爆发力非常猛,一架可以拉走个法拉利,两架吊起个妹子,有些标称最大11KW的,虽然飞一次也就几分钟,感觉还是非常恐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效率除了结构和材料外还取决于转子和定子之间的气隙,好的模型电机精度高的话效率还是蛮高的,主要还 ...

就等你的新波箱了,6极4274已经饥渴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