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俯仰摇杆匀速控制方案

楼主(2014-12-23):
新版软件是控制俯仰速度,是通过调节一个10k电位器阻值来控制的。
旧版没有滚轮比较难控制云台匀速拍摄,所以研究了一下。。
材料:两个2k左右的电阻(速度快慢和这个有关,看需要速度如何选择)
过程:如果不想改动外壳加按键就牺牲s2开关。把2k电阻串联到主板后面控制俯仰的电位器上,再接s2开关控制。记得软件关闭s2开关的功能。。

网友A:
"把2k电阻串联到主板后面控制俯仰的电位器上"可以说明白一些吗?2k+10k+2k吗?或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k电阻串联到主板后面控制俯仰的电位器上"可以说明白一些吗?2k+10k+2k吗?或上图看看

图片我过程没有拍照。。等我过两天改造过一次再整理图文教程。。

网友:
顶起,让楼主快更新,造福摩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我过程没有拍照。。等我过两天改造过一次再整理图文教程。。

我的是精灵2,遥控器是沒飞轮没电压指示的哪一种遥控器.我也好想知道把电位器引出来调节方便一点,但不明白的是怎样改装才可以调节云台感度呢?

网友A:
是原电位器一边串2k电阻,另一边串2k电阻,中心抽头不动,是这样吗?云台感度就小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电位器一边串2k电阻,另一边串2k电阻,中心抽头不动,是这样吗?云台感度就小一点吗?

是的。。原电位器不要拆。。就是把原电位器三个脚引三条线出来,共用线不要串电阻,电阻串在另两个脚上。原遥控的电位器一定要调到中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电位器不要拆。。就是把原电位器三个脚引三条线出来,共用线不要串电阻,电阻串在另两个脚上。 ...

您意思即是还要采用背后的摇杆调节吗来控制云台吗?在原微调电阻两边各串一个2k电阻?(非抽头的脚),通过开关来短路,来控制云台的感度大小转换?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原电位器不要拆。。就是把原电位器三个脚引三条线出来,共用线不要串电阻,电阻串在另两个脚上。 ...

对的,,不用改外壳就用无什么用的s2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不用改外壳就用无什么用的s2开关控制

事实证明你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或者你用电脑软件来效正哪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的方案成功了。是不用电脑软件去效正。单纯是用电子方面去解决。
我的电位器是外接的。
精密微调+500欧电位器+精密微调,搞定
哈哈
调试方法嘛
有空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