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的怎么设置三角翼的混控啊,第一次玩飞机求高手指点,实在不行富斯CT6的也可以

楼主(2014-12-23):
跪求

楼主:
这2个控有没有人知道啊 ,随便哪个知道的告诉我下谢谢了

网友A:
左右机翼的两个舵机分别插在升降和副翼通道。D10遥控器里面只要选择“机翼类型”--》“三角翼”即可,其他都不需要设置,非常简单。如果反向了,更换两个舵机所插的通道即可。
另外三角翼飞机都比较灵敏,建议各通道大小舵量都调到50-60%足以。

网友:
机头朝自己,左边插1右边插2,遥控器里面选择鸡翼类型,切换到三角翼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右机翼的两个舵机分别插在升降和副翼通道。D10遥控器里面只要选择“机翼类型”--》“三角翼”即可,其他 ...

150%

网友:
你这要混控什么?不就是正常的舵面
你是指两个升降舵机?
你副翼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插在副翼通道。
升降两个舵机,要么一个舵机连上一个舵机反向器,然后两个舵机也是一起用Y线连接在升降通道。要么一个升降舵机插在升降通道,另一个升降舵机插在一个空余的通道,遥控器上设置“程序混控”,这个通道随动升降通道。

话说你双舵机升降舵应该其中一个买反向舵机就没这些麻烦了,直接Y线连接即可。

网友B:
楼主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
先说说 D10 三角翼混控  在第二个设置里 模型设置那个  里面 首先要选择固定翼机型  然后在机翼那个设置里选择三角翼  这时 你这个KTF22要把一侧的舵机用Y线连起来 然后接到升降 另一侧接到副翼
另一个办法 不用混控  把升降舵的两个多面连成一个 或者干脆再切一个KT板 总之把升降舵做成一体的 然后用一个舵机控制接在升降舵通道  副翼两个舵机用Y线接在副翼通道就行了
楼主这类问题 在好好读读论坛里的技术贴和遥控器说明书后 自己自然就会了 比坐在自己帖子前等着要好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
先说说 D10 三角翼混控  在第二个设置里 模型设置那个  里面 首先要选择固定翼 ...

我选择了机翼类型,三角翼   机尾朝自己方向摇杆下机翼同时上  方向摇杆上左边机翼没什么动静轻微动下,右边机翼下,摇杆左,机翼左上右下,摇杆右机翼右上左下,别的都对,为什么摇杆上推左边的机翼不会跟着下呢?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择了机翼类型,三角翼   机尾朝自己方向摇杆下机翼同时上  方向摇杆上左边机翼没什么动静轻微动下, ...

你在遥控器里找一下 舵机监视器 看一下 如果舵机监视器上的舵机走向都正常 那么就排除了遥控器混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遥控器里找一下 舵机监视器 看一下 如果舵机监视器上的舵机走向都正常 那么就排除了遥控器混控的问题 ...

监视的一条一条的看不懂,应该两边都是一样的条形啊!!飞机应该没问题啊,换别的遥控就正常的,就这个D10别的都正常,就是机翼不会同时往上,往下会同时!

网友:
同是D10、没有设置过

网友:
我认为你有个襟翼方向设了逆向。我刚装时也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监视的一条一条的看不懂,应该两边都是一样的条形啊!!飞机应该没问题啊,换别的遥控就正常的,就这个D1 ...

你这控坏了 200块钱出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