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SG VBAR的调整

楼主(2014-12-23):
今天去试飞飞机啦,碰到点问题,希望前辈们赐教。
第一个问题:

现在VBAR的参数是  风格 80  敏捷度 80   陀螺增益 60
飞起来的感觉,感觉舵太灵敏了,稍微碰一点点躲飞机的副翼变化就很大,
我应该调整哪个参数比较好?

第二个问题:
尾巴笔直,反映也很快,稍微动一下舵就转的飞快。。
请问是和下面这个GYRO参数有关系吗?这个GYRO是干嘛用的。
新手飞悬停RUD设置多少比较好。

第三个问题:
遥控里面的 GOVERNOR是干嘛用的?VBAR设置尾巴感度通道0

总体来说悬停感觉还是不错,就是不知道 GYRO和 GOVERNOR是干嘛用的,14SG是用S-BUS接的线。

以上三个问题,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舵太灵敏说明风格激进,,调低即可,,越低越稳定

GRYO是陀螺仪感度,,
GY是锁尾感度,,飞机不锁尾或者金鱼尾用

GY1是副翼感度
GY2是升降感度,,这俩T14SG 5.0系统才开始有,,加上这俩感度,6通直升机就成8通机了(伪),,不知V8是否支持,,可以不管,,

网友:
用V8只能调整尾感度,用FUTAB自己的三轴可以调整底下两个感度。
旋转速度过快的问题要看你用的是PRO版还是**版,PRO版可以进博士帽里调整速度,**版可以用exp调整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太灵敏说明风格激进,,调低即可,,越低越稳定

GRYO是陀螺仪感度,,

我的14SG  才4.0版本,   能升级吗?  如何升级呢?

网友:
旋转太快是自旋速率太高,可降低VB主界面中间参数的数值,GOV是定速设置

网友B:
感觉飞机太灵活可降低VB的敏捷度,新手练习悬停70敏捷76风格50增益就很好飞了,尾巴旋转和飞机灵活也可以进入14SG里面D/R选项调整大小舵

网友:
不用升级啊,没啥区别,升级用sd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太灵敏说明风格激进,,调低即可,,越低越稳定

GRYO是陀螺仪感度,,

GY的感度大概在多少比较合适?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飞机太灵活可降低VB的敏捷度,新手练习悬停70敏捷76风格50增益就很好飞了,尾巴旋转和飞机灵活也可以进 ...

前辈,我在论坛看有一个V-BAR帖子里说
风格越大飞机越稳,敏捷度越高飞机越灵活。

比如说风格调 85  敏捷70   增益 50  会不会更稳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GY的感度大概在多少比较合适?前辈

gy没有固定值,根据各机自己摸索调整,不锁尾就调高,金鱼尾就调低

记忆中v8不支持遥控器调节,要在电脑里调,所以在控里调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没有固定值,根据各机自己摸索调整,不锁尾就调高,金鱼尾就调低

记忆中v8不支持遥控器调节,要在电脑 ...

原来如此。。。。。刚才翻了几个帖,说GYRO 里面的尾巴全部不要用AVCS 要用 NORMAL。
电脑里调节的话 是不是就是 软件中间那部分(尾巴的偏航比率 和 陀螺增益)

网友:
应该是吧,好久没调过v8了 不太记得

网友:
VB主页面陀螺仪通道选择0通道陀螺增益,遥控调AVCS,用遥控调感度,458-480级别遥控上面是15-25左右,遥控上的数值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么VB设置页面是在55-70之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我在论坛看有一个V-BAR帖子里说
风格越大飞机越稳,敏捷度越高飞机越灵活。

你可以去尝试飞飞看,刚入魔很多数据都会觉得很灵活,但是这只是刚开头相对的,要适应,而不能把450以上当4通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尝试飞飞看,刚入魔很多数据都会觉得很灵活,但是这只是刚开头相对的,要适应,而不能把450以上 ...

谢谢前辈的解释,我自己先去试试看
感谢,祝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