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世x4ii x5 亚拓550l 固朗kds5.5的电装选择抉择

楼主(2014-12-23):
以上机型,除了x4ii是500级别的(425mm翼展),其他三架都是550级别(翼展550mm)。看介绍说x4ii用的是x5的电装,那么问题来了,这几家550级机型,应该用什么级别的电装呢?马达多少kv的?尤其是电调,我看淘宝上各种套装搭配的都混乱了,80a还是100a?求大神推荐下。一直玩450电直,年后打算升级下鸡鸡,不喜欢500级的,600级以上需要直插锂电又太麻烦,思来想去还是550级别最适合我。

楼主:
啊对,顺便求推荐下合适的舵机。尼玛亚拓550l里的套装舵机就算了,那是700里面的标配,一个小一千块了,没必要没必要。。。。推荐个差不多的就好。。。

网友A:
550  就x5 很好的练习机 舵机kst 8系列

网友B:
x4ii和550级别不同,用的是中舵,电机和x5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  就x5 很好的练习机 舵机kst 8系列

kst8系列的啊?记住了!多谢!那么电机和电调呢?秋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x4ii和550级别不同,用的是中舵,电机和x5一样

内个,基本不考虑x4ii了,就550来说,求推荐电机,电调和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kst8系列的啊?记住了!多谢!那么电机和电调呢?秋推荐

X5,5.5都飞过,飞的不好瞎飞,手比较新,个人观点,一直不喜欢亚拓,5.5很好,X5不怎么喜欢,电调好盈100 V3够用,电机就1100KV呗,X5原带那个是910KV吧,也够用,不过5.5还是得1100KV,X5很轻,基本配置就行,5.5其实可以尝试12S,和570一个路子,不过你不喜欢600,估计就是因为12S,所以飞6S也行。还有你说的对,升级大机550确实挺好的,最后说一句,我是K粉,必然推荐5.5

网友:
X4II,用Servoking 795舵机,天蝎星4015-1070KV,改480mm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X5,5.5都飞过,飞的不好瞎飞,手比较新,个人观点,一直不喜欢亚拓,5.5很好,X5不怎么喜欢,电调好盈10 ...

难得有个飞kds5.5的大神!我看5.5目前啥都好,但是!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看不出主轴固定座是怎么固定的?看起来很不结实。具体怎么固定的求指教。另外二级传动优势明显么?配什么马达?kds原装那个是不是太糟糕了?要不要天蝎星4020 1100kv?

网友D:
X5最轻的550,也是550级中最小的,也可以叫小550;

x5偷轻而不失耐炸,X5的电池杀手称号也有对应的X5升级件,从此x5告别电池杀手称号;

X5轻,所以螺距反应很快、直接,飞行手感灵敏、轻盈、暴力;

X5 不挑电池3300-5000mah 6s 皆可使用,5000mah 电池选择其它魔友使用过能装上头罩的,上5000mah电池加上电池保护架尺寸会比较极限;

同样的动力、电池,x5 比 5.5 续航时间久,悬停航线轻松多2分,3d多1分,主要看你搂的多爆;

比消耗:x5的520mm桨比5.5 的550mm桨便宜、x5的其它任何配件 几乎都比5.5便宜;

介绍完毕,仅供参考,不喜勿喷;

网友:
550好热闹啊!

网友:
550级别确实是个好选择。大飞机风格,一块6s5200mah电池就可以,电池成本相对低些,充电时间也可以压缩。电装用100A电调,1500kv电机应该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得有个飞kds5.5的大神!我看5.5目前啥都好,但是!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看不出主轴固定座是怎么固定的?看起 ...

主轴是三轴承固定,在侧板上部一个轴承座,大齿轮下面有个轴承座,还有一个就是用支柱与机身连接的轴承座,就是固定舵机上面那块。最上面的轴承座看上去好像固定强度薄弱,实际上很结实,立柱的强度挺大,再加上舵机外壳也起到了轴承座加强的作用,现在都是铝舵机外壳,很结实的。这个飞机明显的薄弱点其实在飞机的下部电池仓,一般炸鸡电池仓前后的侧板很单薄,容易断。金属件是不用担心的。

网友:
下一歩也准备换使用5000电池的飞机,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得有个飞kds5.5的大神!我看5.5目前啥都好,但是!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看不出主轴固定座是怎么固定的?看起 ...

超喜欢5.5,很多亮点,随别人怎么喷,二级传动声音很静,原厂那个电机很不错,单线手缠,个人感觉,不必迷信蝎子,我从来没用过蝎子,如何固定,看说明书啊,或者加QQ我给你照,86999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X5最轻的550,也是550级中最小的,也可以叫小550;

x5偷轻而不失耐炸,X5的电池杀手称号也有对应的X ...

X5作为练习机配件还是稍稍贵了些,但是飞机绝对轻,电池也不挑,手感不错,原配的电装足够用,而且再飞电机也不烫手(相对),耐炸就看人品了,希望还是装上加强件之类的,我曾经全油门倒飞撞地球,侧板
金属件啥的都炸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