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700装机

楼主(2014-12-23):
刚入sab700搭配naza_h全套,请教各位老鸟如何布线安装电调,最好带图指导谢谢了。甘肃张掖,QQ271236937

网友:
线从板里面走,随便乱布

网友A:
又一来袭,速速回避~

网友:
貌似天9控该换换了

网友:
NAZA不好装,好像要割一下头罩,我之前也装过,头罩后面要多开点口,才装的下NAZA,不然头罩挨到NAZA有振动,装线,这个机器还是很好布,电调有传用装电调的地方,不想装那,可以加长线装肚子上。

网友:
天9是不是,,飞机是好机啊

网友:
楼主下有只狐狸?!!

楼主:
NAZA不好装,好像要割一下头罩,我之前也装过,头罩后面要多开点口,才装的下NAZA,不然头罩挨到NAZA有振动,装线,这个机器还是很好布,电调有传用装电调的地方,不想装那,可以加长线装肚子上。
我打算把naza的主控装在尾部链接的两个螺丝上 上面那层  装接收

楼主:
貌似天9控该换换了
我就喜欢这个  中文  给力 支持国货 以后让老外 好好学中文去吧

楼主:
还有 我找了半天  感觉 电调 安装才是最大的问题 啊

楼主:
多少钱?
钱财乃身外之物

网友:
naza是要搞航拍呢?接收机和电调都放后面,电调放前面。

楼主:
电机前面是空的啊没地方放啊

楼主:
我看别人亚拓700都是放电机前面,这个前面直接就是电池位置,没有固定电调的地方啊

网友:
楼主的台球桌不错!

网友:
其实我也感觉你的遥控器该换了  飞这大飞机 那天飞着飞着控出问题就危险了

网友:
Naza-H裝到這機的確有點勉強,但我覺得你這個機用的鉈機好像不太安心。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把控换掉~  要不然万一出点问题就飞机掉滚滚

楼主:
强烈建议楼主把控换掉~  要不然万一出点问题就飞机掉滚滚
今年就打算把这个装起来调试好 就行了 还不敢去飞,年后了 考虑换空吧  有 中文的  好点的 控吗 推荐个实在不喜欢英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就打算把这个装起来调试好 就行了 还不敢去飞,年后了 考虑换空吧  有 中文的  好点的 控吗 推荐个实在 ...

FUTABA,不解释~~~最少要8FG的, 土豪就12Z,18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naza的主控装在尾部链接的两个螺丝上 上面那层  装接收

飞控放在尼龙螺丝上面一层,接收放肚子底下,或机身侧面。
看说明书,有关于如何布线和如何放设备的指导

网友:
电调放下面,肚子里

网友:
kst? 什么型号?

楼主:
kst? 什么型号?
斜盘805     锁尾窄频815

网友(2018-09-05):
楼主,不好意思翻到你14年的帖子了,不知道你退魔了没有???没有的关于飞控我有点问题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