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遥控后面那个电位器是增加距离吗

楼主(2014-12-23):
请问精灵遥控后面那个电位器是增加距离吗

网友A:
那是控制的   跟距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什么电位器,上图片

楼主:
就是这个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控制的   跟距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控制云台?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位器不就是电阻吗。。。。应该是控制油门大小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切换CE和FCC合规版本的开关,国内销售的默认设置FCC

FCC版本发射功率较大,距离较远。

网友B:
LS说得很明白了。。功率切换,相当于就是一定程度上控制遥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得很明白了。。功率切换,相当于就是一定程度上控制遥控距离。

顺时针最大功率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时针最大功率还是?

。。。我的精灵遥控器,到手就卖掉了,不得而知。
测试呗,多简单,精灵接电脑调参软件,先逆时针调电位器。。。遥控器拿远。。。。。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时针最大功率还是?

不用拆遥控器,背面有孔,用细螺丝刀调节,顺时针拧到底是FCC,逆时针是CE.

网友:
长贱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