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14-12-23):
如题  零度 S4V2飞控。 铂金30A 电调

     解锁启动  方向 打最左边   M2电机停止转动     方向 打最前  M2 电机也停止转动

      解锁启动电机明显感觉M2电机响应时间比别的3个电机慢

     请问 是电调 那里的问题   点调是论坛2手收的

网友A:
先做油门行程校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油门行程校正试试

请问这个油门校准是在飞控上做吗?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在遥控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在遥控器上

qingwen 请问下具体步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