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450QS 是否值得入手---对新手而言

楼主(2014-12-23):
看了一下论坛, 好象很多人不肖一顾的样子, 国内便宜但我这里很贵, 折合1750人民币到手飞, 老板极力推
只是用来练习悬停个航线, 100%天然新手, 用这个机器加模拟器还可以吧?
飞过911但那是玩具啊, 对比一下450, 实在万分佩服拿911来练习的人, 那控根本就没办法细控, 小时候听过叫比例遥控, 但911明显不是

明天就想出手买当自己的圣诞礼物啦
请用过的飞手讲一下,
冰天雪地跪拜求意见

网友:
这机永不扫大齿!

网友:
  不咋建议这机子练习 ~

网友:
搞个亚拓450也不错嘛

网友:
便宜意味着胆大-----进步快。

网友A:
不如光练模拟器好了,这机器玩的人少,老板极力推荐要么就是库存很久,要么就是利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光练模拟器好了,这机器玩的人少,老板极力推荐要么就是库存很久,要么就是利润大。

这个是实话

网友:
我感觉不错啊 价格实惠 我第一个入的新机就是  固郎的 皮川   现在 还是 主力练习机   其实 楼主也可以收个二手的亚拓来做练习机成本地点

网友:
弄个山寨450l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这里选择很少, 二手多是500级别以上
跟店里买老板承诺技术支持, 不是拿货后再也不理那种, 新手基本啥都不懂, 看来还是只有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这里选择很少, 二手多是500级别以上
跟店里买老板承诺技术支持, 不是拿货后再也不理那种, 新 ...

先找当地组织,去飞场找老手烟酒吧。

商家老板有利益关系,不能尽信。

网友B:
好戏还在后头~

网友:
敢问在哪里?

网友:
450L稳定性好很多啊!

网友:
我就是这个机入门的,用它飞了1500个起落,搞定了正飞悬停和航线,说说优缺点:优点,完全套机,并且厂家已调整好,一点基础都没的纯新手都可入门,我当初就看上这点才入的,如果入个空机让我装,很可能我会搞不定。缺点,4个舵机都是9克的塑料舵机,就算小炸,扫齿的几率也很高,特别是锁尾,应换主流金属数码舵机才行,旋翼头,尾巴均为熟料件,旋翼头的精度还可以。但不太耐炸,一般是中联和大桨夹的球头容易炸坏,当然,如果你能及时熄火(注意,此机的原熄火油门设为0,实际并没有起到熄火的作用,应调为-20才行),损失会少很多,基本不会炸坏,最多换个主轴横轴。尾巴就很难炸坏,尾轴基本不用换,但尾桨夹里只安装了一个轴承,造成尾推阻力过大,对锁尾舵机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的观点,此机对一点基础都没的纯新手,极少炸鸡的新手还是可以入的,如果炸机多的,必须升级4个舵机,学会及时熄火才行

网友:
不知Lz是在哪。个人感觉固朗的套机入门都还行,我当时入门的时候纠结450qs还是450c还是另一个型号记不清了,最终考虑的是450c,感觉qs尾巴单推,大小桨夹都是塑料,这两点比不上450c(双拨叉结构,金属桨夹)而且从通用性上来说,后者是亚拓450se的结构,市面上山寨配件多,可维修性高,固朗的三个斜盘舵机我第一次炸鸡就扫齿了,建议更换掉(es08md)就足够应付,入门不需要太好太贵。

网友:
个人觉得,现在无副翼这么便宜的情况下,还是不要无有副翼了!买个大家都在玩的,遇到什么问题才好解决!

楼主:
今天入手, 模拟器只练了十几分钟, 感觉控制油门离地几十厘米,没问题, 模拟器里机器不会斜到一边啊
可现实很残酷, 不到是否有风的缘故, 离地二三十厘米也炸机, 主浆是粘合的, 都分开了,
圣诞节假期, 下周一换去

看来模拟器是理论环境, 比现实容易啊
本人在NZ 奥克兰城, 不知道是否有同城爱好者能指导

网友:
飞越的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