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低电量自动返航途中,怎样切换获得主动控制权?

楼主(2014-12-23):
如题,调参里是默认的低电量返航开启。精灵2挂H3-3D云台挂GoPro HERE3+。
前天飞行中拉杆返航迟了点,结果触发低电量自动返航,由于起飞点旁边有一颗小树,自动返航垂直降落时GPS的误差导致机器从这棵树边上下来,在3米高度螺旋桨打到树叶导致炸机,所幸高度低,地面柔软木有造成损失。
翻阅了用户手册,说低电量返航途中推油门可以维持高度,但我记得当时两个杆做任何动作都不能控制,它还是自动降落。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如何重新获得控制权?
另外大家在飞行时是否有关闭低电量返航功能,然后盯住监视器的电量显示人工控制返航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明确说明呀,S1 拨到中或下 就可以抢会控制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明确说明呀,S1 拨到中或下 就可以抢会控制权。

喔,谢谢!只在失控章节里看到S1的作用,原来低电量时也是这样,明天测试一下,谢拉!

网友B:
右边的拨片 拨一个来回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拨片 拨一个来回就OK了。

抄收了,感谢!

网友C:
楼主不用试了,低电量的自动返航是无法切换为手动模式的。自己把手机里(或者是调参软件里)的低电量自动返航取消掉。S1开关取回控制权只在飞机失控或者自己关遥控器的情况下才有用。
我有一次就是低电量返航GPS有偏差,差点落在别人的汽车上,还好用手接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用试了,低电量的自动返航是无法切换为手动模式的。自己把手机里(或者是调参软件里)的低电量自动返 ...

这样啊,只见说明书里在自动返航途中可以推油门保持高度。
这两天工作比较忙,还没来得及测试。

网友:
GPS模式起飞后就切换至姿态模式。是可以控制的。能把电量用的更少。

网友:
返回到眼前,能看清姿态,做好准备,**搬动s1到中间位置,再恢复原位。

网友:
六楼不对,切换s1是能控制的,亲测

网友D(2015-02-15):
看完更糊涂,低电量究竟是怎么重夺控制权?
是把S1扳到中位就行,还是要扳到中位再扳回上位(原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更糊涂,低电量究竟是怎么重夺控制权?
是把S1扳到中位就行,还是要扳到中位再扳回上位(原位)?

前阵子已经测试过了,是S1打到中间再拨回去,就可以夺回控制权了。
留在中间还真没试过,但感觉长时间留中位等于是放弃了GPS定位,处于“半安全飞行模式”。明天试试不回位是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阵子已经测试过了,是S1打到中间再拨回去,就可以夺回控制权了。
留在中间还真没试过,但感觉长时间留 ...

看说明书是停在中间位置就行,不必扳回去。
不过我想这应该是指在phantom模式下,naza模式下估计得扳回去,不然就像你说的,变成姿态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