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通电后一直预热,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2-23):
一直闪烁四下黄灯,要等三四分钟,然后多重新上电几次,才能变正常。重复次数不定。正常之后再换电池,就没这情况,过几分钟再上电,又要等黄灯

网友:
重新做高級校準!有做好的話連預熱都免了

网友:
楼主,您好,您这个情况做高级校准就可以了,连接调参如下图按指示做高级校准就好了~

网友:
我的预热也要好几分钟,但是不用连续插电,飞完一个电直接换不用再预热

网友:
告诉你吧:GPS里面的记忆电池很小,保存不住数据。之后你换电池再飞,数据还记录在GPS里,所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