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普10000ma的电池用什么充电器好

楼主(2014-12-23):
达普10000ma的电池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当然是千瓦级的

网友:
刚300收的电池?

网友:
PL8充电器吧

网友:
最起码都A9 A6

网友:
6s的最少206吧

网友A:
至少A6+,我用的就是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A6+,我用的就是A6+……

4s的,达普的.B6的充电器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4s的,达普的.B6的充电器可以不?

B6最大功率50W,充4S 10000的会需要3小时左右才能充满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最大功率50W,充4S 10000的会需要3小时左右才能充满一块。

谢谢啦,主要是没什么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