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日本的F35可否这样来改进机翼的不平衡

楼主(2014-12-24):
相信不远了,还是日本还是韩国?什么牌子的飞控?我觉得起码3发涵道才行,2个还是太勉强了

这样应该损失不大了吧?

其实也可以把尾部改成双喷的,这样就变成3轴飞行器了

网友:
我就呵呵的笑·············

网友:
似乎没看明白啊

网友:
KK和MWC都有两轴模式啊,

网友A:
F35真机的两个涵道是不是利用矢量口保持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5真机的两个涵道是不是利用矢量口保持平衡的?

还有鸡翼两个小喷口才能平衡,但是模型小,根本没办法弄,就算弄了,结构太复杂成本太高。如果模型只有2个涵道用矢量,我估计会原地打转,一个往左边喷,一个往右边喷。如果按照我的设计话,把那个三角形弄小点,损失应该不会太大,起码比拐弯小多加涵道好吧?

网友:
两轴像秋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