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使用D10配RX1002的问题

楼主(2014-12-24):
请问各位模友,APM用D10接上之后,除了油门上线是对的,方向舵、翻滚舵都是反的,具体表现为我向左推杆,MP上显示的向右,反之亦然。 俯仰舵是一致的,但是测试的时候,就变成向前推则向后飞,向后推则向前飞。我现在的处理方法是在D10中设置逆转。
另外在mp的飞行界面,机身向左侧,显示的角度是向右偏移,机身向右侧,则显示向左偏移,是否正常,需要如何调整?
谢谢各位。

网友A:
1.   APM的 接收机 12通道 要和   RX1002 的12 通道对调。  即 1接2, 2接1 。(天9 是1-1   2-2 )
2.   D10里面 配置输出的时候   1、2、4 除了油门我都是打的  【逆】 ,才能是正常的控制逻辑。

网友B:
学习泡泡大神的视频,答案在里面。

网友:
好好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PM的 接收机 12通道 要和   RX1002 的12 通道对调。  即 1接2, 2接1 。(天9 是1-1   2-2 )
2.    ...

嗯,是的,接收机的通道我也是12对调,目前也是在遥控器里设置逆转,这样玩别的飞机又要逆转回来了。
朋友,另外咨询下,你的飞机向左偏移,在MP的飞行界面里是不是显示向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泡泡大神的视频,答案在里面。

好的,快马加鞭,前去学习

楼主:
罗盘校准了,我担心可能我校准的方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校准了,我担心可能我校准的方式不对。

我感觉应该是方向搞错了

网友C:
d10配rx1002飞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突然的抖动,表现为飞行不平稳,突然颠簸一下。读log发现是启动电机后接收机偏航通道会随机时间的发一个极值给apm只是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刷了开源固件换了dsm2的兼容接收这个问题解决了。
只是个参考,希望你的不要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配rx1002飞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突然的抖动,表现为飞行不平稳,突然颠簸一下。读log发现是启动电机后接收机 ...

好的,感谢朋友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0配rx1002飞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突然的抖动,表现为飞行不平稳,突然颠簸一下。读log发现是启动电机后接收机 ...

你是不是apm解锁手势向右太久了?那个不就是航向极值嘛。。。我有两个d10,没注意有这个现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0配rx1002飞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突然的抖动,表现为飞行不平稳,突然颠簸一下。读log发现是启动电机后接收机 ...

我用D10、1002在APM跟你的情况一样,最后换DSM2接收机就没有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之前就刷了3.53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apm解锁手势向右太久了?那个不就是航向极值嘛。。。我有两个d10,没注意有这个现象呀~

可能是批次不同把,不是起飞的时候出现的,是飞一段时间后在空中出现,你的没出现这个情况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批次不同把,不是起飞的时候出现的,是飞一段时间后在空中出现,你的没出现这个情况运气真好。

是吗,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