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64涵道

楼主(2014-12-24):
刚刚入手一个涵道F35,但是在调试涵道时,油门加急了,结果直接把桨叶和涵道打烂。求解?

网友A:
你是不是线接反了。涵道电机如果反转会把浆拉来卡住

网友B:
没啥,有单独涵道(不含电机)卖的,可多卖一两个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线接反了。涵道电机如果反转会把浆拉来卡住

只有配件买回来换上在试试!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有单独涵道(不含电机)卖的,可多卖一两个备着。

就是,只有多买几个备着

网友:
塑料涵道的桨叶在几万转下非常脆弱,进任何东西都会打烂,涵道风筒捏变形了打到扇叶也会烂掉,飞机炸鸡时涵道还在高速转动 扇叶也会烂掉。金属涵道要好些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手攥着涵道外圈来的,这样一来推力越大你手上的劲越大,涵道变形呈椭圆的了,扇叶一打就碎。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前置电机的金属涵道飘过 表示当时就怕这个直接上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手攥着涵道外圈来的,这样一来推力越大你手上的劲越大,涵道变形呈椭圆的了,扇叶一打就碎。不 ...

就是用手捏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