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OSD 数传不能连接问题

楼主(2014-12-24):
新入APM一套,数传总是连接不上,APM直接连OSD可以正常使用,APM直接连数传,电脑上不能连接,做Y线也连接不上,把数传的+5V电单独从电调接,还是不行,数传发射端绿色LED灯,常亮,如果在软件上点加载设置或重置为默认按钮能看到数传另外一个LED灯有微弱的快闪,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是在亮的那种,请教老师师解答

网友A:
看看是不是TX  RX接错了 APM的TX接数传到RX  APM的RX接数传的TX

网友:
数传和图传同时链接的时候...好像图传不能接输入端..是rx还是tx...分不清楚...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TX  RX接错了 APM的TX接数传到RX  APM的RX接数传的TX

就是tr接反了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对你有没有帮助

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