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翻译:ArduPlane飞行模式

楼主(2014-12-24):
最近准备玩APM固定翼,就上plane.ardupilot学习了一下,顺便翻译了一些资料,可能不太准确,请大家指正。

主要飞行模式

下面所列的所有飞行模式都需要额外的通道来控制飞行行为,以适应相应的飞行需要。你读完下面的介绍后,强烈建议你再研究一下全套的控制参数以获得详细的功能说明。

手动模式

通常的RC控制模式,非自稳。所有的RC输入通道都直接输出。输出与输入不同的地方主要有:

1如果配置有失控保护并已经触发,飞控将获得控制;

2如果VTAIL_OUTPUT参数为enabled,则有V尾混控叠加在输出;

3如果ELEVON_OUTPUT参数为enabled,则有升降—副翼混控叠加在输出;

自稳模式

如果松开控制杆,则飞机会自动保持水平。在自稳模式下,如果你想让飞机做出横滚或斤斗动作,因自稳的机制使这些动作的完成变得较为困难。

在自稳模式下油门输出范围由THR_MINTHR_MAX参数指定。

电传模式A(FBWA)

电传模式A是最常用的飞行模式,也是最适合初学都的模式。在此模式下,飞机的横滚和俯仰姿态将由相应的控制杆控制。因此,如果副翼控制杆向右打到最大,则飞机会保持原有的俯仰角度,并且横滚角度会变为LIM_ROLL_CD制定的角度。飞机的横滚范围不会超过LIM_ROLL_CD参数的限制,俯仰范围也不会超出LIM_PITCH_MAX/LIM_PITCH_MIN参数的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保持俯仰水平并不能保持高度。飞机在某俯仰角度下高度的增减取决于空速,而空速由油门直接控制。因此增大油门会增加高度,减小油门会降低高度。如果想要飞机保持高度,则需要在电传B模式下飞行。

在电传模式A下油门由手动控制,但不超出THR_MINTHR_MAX参数的限制。

电传模式A下方向舵也为手动控制,你可以在地面用方向舵转向,或者自动协调转向。

电传模式B(FBWB)

电传模式B和电传模式A类似,但飞机会保持高度。横滚和俯仰控制与电传模式A相同,高度的控制通过控制升降舵完成。油门则用于控制空速。

在电传模式B下通过升降舵杆告诉飞控需要改变高度。如果松开升降舵杆,飞机则会保持在当前的高度。高度的变化率则与舵量相关。当打满舵时最大变化率则由FBWB_CLIMB_RATE参数指定,默认值为2m/s

飞机爬升时,需要拉杆还是推杆,由FBWB_ELEV_REV参数指定。默认为拉杆时飞机爬升。如果需要推杆时爬升,将FBWB_ELEV_REV参数设为1即可。

如果安装有空速计,则油门控制空速,空速范围由ARSPD_FBW_MINARSPD_FBW_MAX指定。最小及最大油门对应着最小和最大空速。

如果未安装空速计,则油门控制电机转速即推力,飞控会调速转速输出,以保持高度。

与电传模式A类似,方向舵会加入相应的混控以实现协同转向。

自动调参模式
自动调参模式以类似电传模式A的方式飞行,但会自动调整横滚和俯仰的控制增益。请阅读自动调参相关文档。

练习模式
练习模式适合初学都练习手动控制。如果横滚量低于LIM_ROLL_CD限定,横滚由手动控制;如果横滚量超出,则保持在LIM_ROLL_CD的量。此模式下飞机不会自动回复水平,但会阻止飞手过度操作。俯仰的控制与横滚相同——俯仰范围由LIM_PITCH_MINLIM_PITCH_MAX限定,在范围内由手动控制。

练习模式下升降和方向完全由手动控制。

特技模式

特技模式提供高度保持和基于滚转率的自稳,适合有经验的飞手。在特技模式下可以滚转、斤斗和其他特技动作,或者只作简单的航线飞行。

此模式需要设置两个参数:ACRO_ROLL_RATEACRO_PITCH_RATE,分别为横滚和俯仰的滚转率,默认值为180/秒,决定飞机绕相应轴向滚转的速率。

在特技模式下飞行时,若各控制杆处于中位,则飞机会保持当前的姿态不变。即使倒飞时也这样,因此倒飞时松杆,飞机也会保持倒飞状态直到重新打杆。

当操纵副翼和升降舵时,飞机会按舵量对应的滚转率沿相应轴线滚转。例如如果副翼舵量为满舵的一半,则横滚率也为ACRO_ROLL_RATE的一半。

因此若做一个简单的水平横滚,只需将副翼满舵,升降舵中位,飞机会在横滚时保持俯仰不变。

当飞机侧飞时,不会使用方向舵保持俯仰,这意味着水平横滚质量不如熟练飞手用手动控制的高,这将在以后的版本中加以解决。

执行斤斗时也一样简单,只需在机翼水平时后拉升降舵,保持副翼不变即可。飞控会在斤头过程中保持横滚姿态。你可以在进入倒飞时停止斤斗,以便执行之后的英迈曼回旋或者古巴8字等其他特技。

如果你想使用特技模式来练习特技飞行,强烈建议设置围栏以防止你失去方向。

警告:

l  在特技模式下飞行很容易失速,如果失速的话,你应该切到手动模式并加以恢复

l确保了解自己所用的的机体,及相关的失速处理流程。不同的机体处理流程有很大区别。

l机体不要过载,特技模式只适合轻载的机体确保作特技动作时有足够的空速。特技模式下油门和速度完全由手动控制。

l  执行过于花哨的动作前进行失速处理演练。演练时确保有足够的高度以保证有足够时间进行处理。

在特技模式下飞行有很大乐趣,但也有失速和坠机的风险。失速自动检测并自动处理尚处于探索阶段,并未在APM中实现,因此失速处理全由飞手作主。一旦失速应该立即切到手动模式。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顶!!!!!

网友:
谢谢分享,你可以去网站上看看,好多资料都已经翻译过来了,你也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