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电机转不起来,大神进来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24):
手里刚好有2个磁铁,没事想做个直流电机玩玩,没想到转不起来。通电后转子会往后面移动,交换电源正负极就往前面移动,用手拨动也不转。左右2块磁铁的磁极肯定是对的,因为是相互吸引的,那么一个就是N极,一个就是S极。转子是用4个大的螺丝拧在木板上做的,线圈绕的方向应该也没错。不通电时用手拨动能转动,感觉转子靠近磁铁时吸力蛮大的。请教大神们什么原因转不起来。

网友:
是不是轴承阻力太大了

网友:
你真的是用2极啊

网友A:
线圈必须绕在铁心上,你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磁性。

网友:
线圈的首尾要相连,我看你的线圈连接有问题

网友B:
感觉转子不能用螺丝来做,没有见过转子是铁的电机。

网友:
你这线圈缠的是坑爹呢?

网友:
不管成功不成功,能动手去做就顶一个

网友:
铁芯应该是高磁通的硅钢片,螺丝不可以吧

网友:
转子要改成铁芯 另一个事就是我感觉 你绕组形状不对
楼主翻阅下高中物理书

网友:
磁极 对不  和线圈绕法

网友:
磁路不通!

网友:
转子磁极和换向器都是奇数, 你这搞4个就平衡了转个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转子不能用螺丝来做,没有见过转子是铁的电机。

我没见过转子不含铁的电机

网友C:
槽数除以磁极数不能是整数

网友C:
你的磁极应该是错的。两块吸到一起,然后360转,一样吸到一起才是对的,因为互相吸到一起时有可能相吸的哪一个面一半是S一半是N。

网友:
螺丝要退火,四个线圈同方向绕首尾相连接换向器,转子四极不能自动旋转,通电后必须用手辅助一下才能转动。转子用三极的比较好。

网友:
线圈绕错了

网友:
呵呵,没铁芯的东西,就算极数对的话,都转不起来的。

网友:
转子会往前后面移动肯定磁钢极性不对,正确的应该是上下极性,现在可能是前后极性吧,把磁钢转动90度看看

网友:
定子是 两级    转子应该是3级 吧  你弄成4级了

网友:
还有接电的铜片也应该是和转子的级数相等

网友:
这个我初中做过,也转起来了,还是1.5v的电压,不过没有这么复杂,现在都忘记了,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磁极应该是错的。两块吸到一起,然后360转,一样吸到一起才是对的,因为互相吸到一起时有可能相吸的哪 ...

今天把磁铁拆下来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下,磁极是对的,没有错,我依稀记得以前物理课上的电机模型的转子也是两个磁极,我抽空改成三个磁极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必须绕在铁心上,你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磁性。

按理说电流流过线圈就会有磁性的啊,就算没铁芯也会有磁性,网上看到最简单的直流电机,也没铁芯的,我是用大号的螺丝做铁芯的。我一共4个磁极,4片换向器,上下磁极的线圈首尾分别焊在换向器的上下片上,左右磁极的线圈首尾分别焊在换向器的左右片上的

网友:
转子磁极太小,应该用贴片放在前面增大转子磁极面积。

网友:
我看到评论 感到 怪怪的 螺丝 能被磁铁吸的 一般都是 铁的吧

网友:
不用改磁极,磁极是对的。以前我做了2个磁极,转子也是2个磁极的,也转动起来了。这个转动不起来,如果磁极极性正确,就要控制转子磁极的尺寸了。你可以 想想一下,设转子4个磁极为ABCD,AC为一对,BD为一对。AB通电后,收到定子磁极排斥,那么要旋转,如果转动惯性大,那么自然会转动到BD,然后BD再受排斥,就会继续旋转。

但是如果转子磁极过小,AB受到排斥后,转动惯性不足以使得BD转动到定子磁极的地方,还转个什么劲啊?

网友:
两块磁铁角度换一下。不要180的,换成135度。

网友:
把磁铁平着放,另外你这线圈和磁铁之间无夹角,就如19楼所说的!

网友:
这样做电机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电流流过线圈就会有磁性的啊,就算没铁芯也会有磁性,网上看到最简单的直流电机,也没铁芯的,我是 ...

应该是相邻两个线圈的首尾相连哦
还有就是调换一下一边的磁极

网友:
看图上好像是尾和尾连在一起,首连的换向片,应该是相邻的线圈首尾相连,再连换向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电流流过线圈就会有磁性的啊,就算没铁芯也会有磁性,网上看到最简单的直流电机,也没铁芯的,我是 ...

如果你确定相对的两个线圈确实是串联的,并用安培右手螺旋法则确定它们通电后的磁极是同方向的,那么按你现在的情况只需把竖直线圈的二端连到横向的二片换流片上,横置线圈的二端连到竖向的二片换流片上。若还不能转,可把其中一组相对换流片上的线圈头对换一下。试一下看看。

网友:
4极应该也能转的,如果确定绕线和连线没错的话,估计要调进角,改变换向器和电刷的相对位置,或者是线圈和换向器的相对位置,让排斥力刚好能推动转子而不是顶牛。
铁芯倒不是什么大问题,硅钢片什么的只是为了提高效率,你用整块的铁效率会低但不会转不起来,而空心杯电机根本就是没有铁芯的,照样转得欢

网友:
不停加电压,应该能动的

网友:
恭喜楼主你做成电磁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槽数除以磁极数不能是整数

整数没问题,转动状态下依靠转子的惯性会触发换向器更换电流方向。

网友:
大把的2极12槽、20槽电机。

网友(2015-02-06):
1、相对的两个线圈需要串联,可以试试看通电后有没有感觉被磁铁吸住的感觉,用手拨动转开后还能再回来;
2、换向片的位置要与磁极稍微错开一点角度,在磁极平衡前要完成换向,不晓得是不是叫 进角;
3、换向片上的压片不要太短,弄长点压力小阻力也小;
4、记得以前做的换向片上压的是有两个压片,分别接正负极,楼主这个没看懂。

以上个人观点不晓得是否正确,楼主试试!

网友:
好像初中的物理课本啊

网友:
这样是不可能转的,磁极数必须是奇数,你把转子改成3级。跟一般的小马达那样,接三角形接法就ok

网友:
忽然有一种想制作这样的电动机模型想法

网友(2015-04-19):
直流电机一个换响器!你来一个四极如果可以转那你就是神了!直流电机不可以双数极!只可以单数!

网友:
定子只有磁极但无磁轭,磁路不通!转子也是!线圈绕法我还没看清,换向器要转动45度.

网友:
转子四极也能转只是有起动死角,要用外力推一下,但你的绕线是错的,换向器也要转45度,换向器的槽对准磁极.转子四个线圈绕法相同,两绕组头尾接在相对的换向器上.
转子是两极也能转!也是有启动死角!三机则没有但很难做平衡吧.

网友:
你先把换向器拧转45度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见过转子不含铁的电机

空心杯电机,转子不用铁芯。

网友:
这个电机,理论上没有错。工艺上不行:1、你这样的转子不用铁芯磁场强度太弱,不足以推动转子动作。2、转子个数是偶数,电机不能自己启动,需要外力拨动才能转动,转起来后换向器才会起作用。3、转子本身很重,而且没有轴承,摩擦太大,线圈产生的力推不动。

网友:
看你的作品应该有不错的动手能力,按下面说的改进一下试试:把支撑转子轴两边的木质支撑,改用金属(比如铝合金片、或罐头铁皮),把转子轴改用比较细的钢丝。在不通电时,拨动转子应能轻松的转动多圈。通电后要拨动才能转起来。如果要电机自己转起来,线圈的数量要改成奇数个。

网友:
这样转不了

网友:
说偶数磁极不能转的,你们上过初中吗?

网友(2016-01-17):
很不幸都到2016了才看到你的贴。电刷扭转45度用手启动是不是转了。

网友(2016-05-03):
有点意思。不知道楼主的电动机转起来没有。
问题有两,1、换向器应该转45度。  2、每个线圈都应该单独接在换向器上。

至于用什么材料没有关系,只要磁极和线圈正确都可以转起来,只是力矩大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见过转子不含铁的电机

空心杯电机,转子不含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极数不一定非要奇数,偶数也可,只是不能自己启动,外界机械类拨动后,偶数磁极仍然会转动。这个模型不能转,不在磁极数。而是磁极是空心线圈(木头芯),磁场强度太弱不足以克服结构的各种阻力。动手总是好事。翻翻初高中物理,翻翻有关电机的科普书。重新做一个。祝他成功。也希望你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