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是桨叶多好还是少好?求问

楼主(2014-12-24):
想玩涵道,因为特别喜欢桨叶多的涵道,但是,桨叶越多
电池
越重。我也不知道推重比是多少,求老手经验总结

网友A:
转速高,多点还是好的

网友B:
多叶涵道需要相对低KV值电机 就需要相对高芯数电池但是芯数高 电流相对低 所以可以考虑相对低容量的电池
至于推力 就要装机试了才知道,多叶涵道主要是气流声比较好听

网友C:
听航空专家讲过,桨叶数最好为奇数,还有就是桨叶覆盖率,真的航空喷气发动机桨叶覆盖率超过110%
航模函道风扇因设计制造技术和成本问题就算了,从前面一眼看到后面啊

网友D:
一般来说,应该叶片少效率高,叶片多声音好听,按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取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