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校准??

楼主(2014-12-24):
铂金电调  油门怎么校准??

网友A:
开控  油门最高 然后电调上电  滴滴两声后 油门最低 然后嘀嘀嘀(你电调几S就响几声) 最后 滴一声长响  就校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控  油门最高 然后电调上电  滴滴两声后 油门最低 然后嘀嘀嘀(你电调几S就响几声) 最后 滴一声长响  就 ...

是不是电调接  接收机的油门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调接  接收机的油门通道?

是 一般是第三通道

网友:
futaba 三通道

楼主:
laiIrene啊。。来人啊。。来电具体步骤。。这个铂金没有BE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一般是第三通道

j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你把你的电调插到第三通道  然后再随便用个5V的电压 接到接收机 就行了啊。。你要是再不会 也别问了 好好看说明书吧
具体步骤已经和你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电调插到第三通道  然后再随便用个5V的电压 接到接收机 就行了啊。。你要是再不会 也别问了 好好 ...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