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飞机太多了 最近打算入手一架飞翼的f35 问下怎么样好飞吗

楼主(2014-12-24):
大飞机太多了准备入一架飞翼的f35 看介绍说材料是eps的 会不会很容易掉漆? 另外可否不安矢量飞?怕按矢量闹不住,再附几个灰机

网友:
喜欢运动版P51

网友:
你别拿胶带去粘它,基本不会掉漆。飞翼的eps,有点娇贵,磕不得,否则一磕一个坑。其他的都还好,飞翼的飞机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A:
eps材料比起epo材料更不容易掉漆。经常买白板机自己喷漆。有eps绝对不要epo材料的。就是为了喷漆。还有材质更轻很多。刚性也更好。

网友B:
帮你消化个大机,90毒蛇出吗?有意

网友:
都是些经典好鸡,鸡库面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消化个大机,90毒蛇出吗?有意

不出呵呵 还要留着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s材料比起epo材料更不容易掉漆。经常买白板机自己喷漆。有eps绝对不要epo材料的。就是为了喷漆。还有材质 ...

哦哦 谢谢 学习了
因为以前有一个fms的f35就很容易掉漆所以觉得eps容易掉漆

楼主:
顺带问一下 打算买f35来不安矢量飞 升降舵量调多大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s材料比起epo材料更不容易掉漆。经常买白板机自己喷漆。有eps绝对不要epo材料的。就是为了喷漆。还有材质 ...

我怎么觉得eps的用自喷漆会被腐蚀?一直都是要处理一下才能喷,不知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而且网上买的白板机大部分的材质都是epo的。

网友C:
可以买,我前几天刚买了架飞翼F35的机身,说说感受

半年多前买了架F35空机,除机翼外。。也就是机身,材质很软,一摸一个坑。。。让我很失望。。,不过漆面挺好的,不掉

(飞了两次,因为尾喷管升降矢量过大,在一次猛拉杆中升降舵舵角断裂了,然后失速,机身炸了,但是机翼完好,机翼材料挺硬的,摸一下没坑)

前几天买的机身,拿到后发现比以前硬了不少,先摸了摸,然后用了点力按压,竟然没坑出现,机身变硬了!,这下对飞翼改观了

F35这飞机性能不错,挺飘的,4S2600电池,12叶涵道,半油门已经不错了,关油可以飘降,机身扁扁的,也能产生浮力;

尾喷管矢量不宜大,尤其是升降矢量,调大点空中筋斗如家常便饭一样。。。。。。方向矢量可以按说明书(35垂尾无舵面,这次我准备加上,但是矢量管能有多小我调多小,不然太灵活了,一点木有也不行,不骚

话说飞翼的F35还是有失真,外观还是蓝翔第一啊,可惜听说用料不太好,应该和我第一次买的F35机身材料一样吧,偏软估计,买过蓝翔F35的朋友给指点下吧,那外观确实骚,像真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我前几天刚买了架飞翼F35的机身,说说感受

半年多前买了架F35空机,除机翼外。。也就是机身 ...

我打算不开矢量飞 升降调到百分之80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不开矢量飞 升降调到百分之80怎么样

只是升降舵80%么?完全可以,不过最好小点,你涵道机也不少了,先按你常用的习惯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升降舵80%么?完全可以,不过最好小点,你涵道机也不少了,先按你常用的习惯设置吧

恩好的 打算设到百分之80 你的副翼是多大呀 60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打算设到百分之80 你的副翼是多大呀 60怎么样

这个跟你使用的舵机臂孔位和副翼舵角孔位以及个人手感有关,没有固定的值
飞翼F35说明书上有装好机后副翼舵面上下的偏转量,可以按说明书的来做,
同时遥控器上不是有指数设定么,
比如设置个3段开关,分别80%,60%,40%,来实现不同舵量的切换,最终找到自己合适的舵量。

网友:
土豪,你都可以组成一个战斗机中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打算设到百分之80 你的副翼是多大呀 60怎么样

记得上次设定的40%,

自从上次失速炸鸡后,

买了个A控,以后涵道机还是上飞控来飞,

主要想玩下涵道机的FPV

科技以人为本,有条件就要用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上次设定的40%,

自从上次失速炸鸡后,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好像失速炸机飞控也救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失速炸机飞控也救不了的。
前提是会失速,有飞控参与,飞机始终是四平八稳的飞,想做死都做不成。
当然你非要关油让飞机失速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