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直升机非要尾轴方显示航模界高端大气派头?

楼主(2014-12-24):
玩直升机的各位不知道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航模界的直升机模型可以说不光是飞行原理上与实体直升机一模一样,在结构上也是基本上没有不同,这与玩具直升机不一样,玩具直升机为简单起见,尾桨是用一个电机驱动,重量既轻、结构也简单,效果也不差!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嘛航模直升机不采用这种更简单有效的办法?非要采用尾轴才能显得高端大气够挡次?

网友:
电机是效果也不差,但变速没有变距反应快。

网友:
这问题问得…

网友:
大奖和小桨同步好控制吧?。。。。。。。。。。。。。。。。。

网友:
楼主听沙发发没错的

网友A:
你的中将是怎么混出来的????天天发水贴吗?

网友:
亚拓150是无刷电机尾巴哦

网友B:
见过大飞机尾巴是电机驱动+舵机变距~

网友:
建议楼主去玩玩具电直

网友C:
尾桨用电机,几乎没有优势啊。。。反应慢,多了重量,多耗电,只有小飞机和玩具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将是怎么混出来的????天天发水贴吗?

这 一 楼 好 幽默 !

玩具的尾巴 多数是用的 玩具有刷马达 = 便宜啊。

但是有刷马达的寿命是很值得担忧的。

如果叫玩具厂家 尾巴 用无刷马达 估计就 没有优势了。

综合起来:航模用皮带、或者轴传 驱动尾巴 ==>

既可靠,,又 相对 比较 便宜。。。

网友D:
关键是反应慢....   电机加速减速需要时间,  700级机如果用尾电机,做翻滚动作,机器会自动帮你完成自旋翻.....

网友:
关键是反应慢

网友:
S  B   鉴定完毕

网友E:
沙发正解~ 变距比变转速反应更迅速!这也是航模和玩具直升机的主要区别!(包括主桨也是这样~),小直机锁尾用马达也还可以,大一些的话锁尾如果用马达,做3d动作时锁尾力量要忽大忽小的,那尾马达转速变化绝对跟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 一 楼 好 幽默 !!

玩具的尾巴 多数是用的 玩具有刷马达 = 便宜啊。

不管是效率、结构、敏捷度上现在的航模结构都是有优势的。
单单靠电机转速变化来改变尾巴指向是完全没法满足3d直机要求的。玩过单独尾电机小飞机的人都知道那个尾巴简直是。。。多轴的桨也是只靠转速差来改变运动状态的,所以桨大了效率上去了,但是根本停不下来,转速不能随心所欲,飞机会抖。所以dji的新机电调会有刹车,让转速改变更快。
有些竞速机因为转速变化很大。所以尾桨转速不能变化太大,所以加了单独尾电机保持恒定转速。但是还要变距控制,不是靠转速控制尾巴。这样结构很复杂。炸鸡成本很高,只能土豪竞速机使用。
所以变距才是唯一高敏捷度的最好的方案,你会发现尾桨也有负螺距,靠电机反转来负能量飞机尾巴飘老远了。
玩具机是骗小朋友的,成本技术考虑只好用简单的电机代替。

网友:
变距比电机变速快些  而且螺距可正可负

网友G:
当年孬逼的四通道入门直升机都是N30碳刷马达锁尾,所有人都拼了命地去改成轴传变距,到了楼主倒好想回去搞这玩意。单独电机锁尾靠转速反应速度慢一逼,基本不用玩3D。

网友:
这就是航模与玩具定义的区别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沙发正解~ 变距比变转速反应更迅速!这也是航模和玩具直升机的主要区别!(包括主桨也是这样~),小直机 ...

如果尾巴定速呢?
个人觉得尾巴之所以不用电机有一下3点:
1. 结构复杂,还得多增加一个电调,相当于多增加一个通道。
2. 质量分散,尾巴装电机太重了,尽管通过配重可以使重心在主轴上,但是机身整体的转动惯量会增大,影响飞机自旋,刷锅,侧摆等动作。
3. 炸鸡成本增加,很多情况,炸鸡都是炸尾巴的,换一根尾轴肯定比换个电机来得便宜吧~

网友:
楼主别听他们乱讲,  电机功率小?  不会换个大点的电机吗?  非要搞个胃穿洞,震动大不说,炸鸡就要换!

网友:
电机比变距要简单一点,重量可不轻哦,小飞机做不到这么高精度才用的马达,大飞机用马达的话重死你,而且反应完全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尾巴定速呢?
个人觉得尾巴之所以不用电机有一下3点:
1. 结构复杂,还得多增加一个电调,相当于多 ...

尾巴定速了那不还成了变距结构吗?都变距了还那还弄个多余的马达干啥…… 弄得比轴传复杂多了…… 人家上面指的是跟玩具直升机似的固定距马达转速变化锁尾……

网友I:
说简单点,锁尾效果很差,无法满足大机3D飞行要求。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将是怎么混出来的????天天发水贴吗?

太同意了,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效率、结构、敏捷度上现在的航模结构都是有优势的。
单单靠电机转速变化来改变尾巴指向是完全没法 ...

       呵呵,话不是这么说的吧,尾电机结构恰好优势在于效率和速度。变距结构首先需要舵机运转,不要忘了,就速度来说舵机的反应速度还要0.0几秒,效率就更不能比了,舵机里面起码需要四组减速齿轮,效率如何和电机相比?也许你会说最终的传动效率是靠尾桨实现的,别忘了,桨叶正负螺距交换的时候,也是有效率损失的。电机的优势就在于瞬间就能达到最高转速,变速更是小儿科,相比于变距结构,还能说慢么。
       那为什么大机还要采用变距结构,主要是因为采用一级减速以后,尾桨可以分享主电机巨大的扭力优势,而相同没有采用减速增扭装置的电机无法达到扭力需要,故不能采用。
       简单的总结就是,电机快,但是无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呵呵,话不是这么说的吧,尾电机结构恰好优势在于效率和速度。变距结构首先需要舵机运转,不要忘 ...

有打这么多字的功夫。。
多练练模拟器或者猫冬。。折腾折腾设备吧。。
都是闲的蛋疼的人。。来掰扯这个问题。。
好吧。。。我回帖了。。。我也闲的蛋疼。。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呵呵,话不是这么说的吧,尾电机结构恰好优势在于效率和速度。变距结构首先需要舵机运转,不要忘 ...

呵呵~呵呵~呵呵
都是牛人啊,这是连直机3D都不会玩的的外行才说出来的所谓高见吧。。。。。。
单用电机转速改变来控制锁尾反应速度可真的是太慢了,那只能满足基础航线要求。。。
而且呢,用电机驱动的尾巴的大型航模直机也不是没有,当然有了,但是变距机构一样还是要有的。。。。试想如果变距机构如此垃圾效率如此之低的话,你难道认为这么多厂家的工程师们都是吃屎的么。。。就你们聪明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打这么多字的功夫。。
多练练模拟器或者猫冬。。折腾折腾设备吧。。
都是闲的蛋疼的人。。来掰扯这个 ...

严重同意楼上观点,变速改变升力的速度哪能和变距的速度相比,完全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有功夫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多花点时间好好练习不好么。。。。

网友:
变距比变速快多了

网友M:
个人认为是油机延续下来的结果。
当年出现油机时,不可能在尾部再装一个燃油发动机,尾变距是最好的选择。
电机出现后,只不过采用了原先的结构。
马达反应慢,是电调作怪,按照摩尔定律的发展,有可能实现。
现阶段可选用尾马达+变距结构,需全新电子控制系统来支持,估计也只有老外搞出来我们才来山寨。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呵呵~呵呵~呵呵
都是牛人啊,这是连直机3D都不会玩的的外行才说出来的所谓高见吧。。。。。。
单用电机 ...

  都给你说了不是电机速度慢,而是因为力量不够导致锁尾不稳,我又不是歌颂电机锁尾模式。听不懂么?采用变距结构是因为处于力量和效率的平衡。单纯不需要如此大的扭力只用电机就够了,多轴飞行器就是如此。你跟我胡扯些什么外行话,你就告诉我,是电机转速改变的快,还是变距角速度来的快?这就是你要比的速度

网友:
其实,楼主是要炫下他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尾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M:
个人认为是油机延续下来的结果。
当年出现油机时,不可能在尾部再装一个燃油发动机,尾变距是最好的选择。 ...

电机的转子有惯性,说听就停?靠大电流提速是能快点,但是降速呢?
跑车3秒加速到100码,3秒能从100停下来吗?
不用刹车恐怕100秒都不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都给你说了不是电机速度慢,而是因为力量不够导致锁尾不稳,我又不是歌颂电机锁尾模式。听不懂么?采用 ...

你这个理论行不通!你说的意思我明白,锁尾电机确实比舵机的电机转得快得多,但是这里要比的不是电机转速有多快,而是锁尾力量变化有多迅速,反应有多迅速!通过变距控制锁尾反应比变转速控制锁尾力反应快多了, 比如直机从逆时针自旋过度到顺时针自旋时, 变距的话从负螺距变到正螺距只需要0.0几秒,而电机转速从0加速到一两万转的转速至少也要0.几秒……因为电机本身以及螺旋桨因为自身惯性加速都需要不少时间……还有,从一两万转要停转那也至少至少要一两秒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停住!而变距控制时,转速变化不大,要变的只是桨的角度,角度变化是很迅速的~

网友:
猴儿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理论行不通!你说的意思我明白,锁尾电机确实比舵机的电机转得快得多,但是这里要比的不是电机转速 ...

这才是正解

网友N:
一大波提控者正向你靠近,楼主快跑~

网友O:
楼主吃饭不吃屎,吃到肚中变成屎,变成屎来多麻烦?不如当初就吃。。。。。。。。。。感觉你是来捣乱的!

网友:
错误的推论通常源自一个出发点:我比别人聪明!我能想到的东西,别人都想不到,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电机的转子有惯性,说听就停?靠大电流提速是能快点,但是降速呢?
跑车3秒加速到100码,3秒能从100停下 ...

需要停下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需要停下来么???

意思是减速比加速要慢得多。简单打个比方来说吧,摩托车空挡轰油门到顶然后立刻零油门这个过程,是不是加油门时声音立刻到最大,然后松油门时候半天也慢慢落下来?

那么证明用马达来控制尾桨转速来应付锁尾是不好的方案,微型飞机因为马达小,惯性也小。但是一架700直升机也用马达控制尾桨,那不是就无法锁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大波提控者正向你靠近,楼主快跑~

楼主直接躲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个人认为是油机延续下来的结果。
当年出现油机时,不可能在尾部再装一个燃油发动机,尾变距是最好的选择。 ...

忘了说一点,如果油机尾巴也能装发动机的话,那么直升机不能做逆时针刷锅了。
因为尾桨不能一会正转,一会反转。而反向刷锅是需要尾巴提供反向推力哦。

所以我认为,不是油机延续下来的结果。   而是轴传是直升机锁尾的必然产物。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理论行不通!你说的意思我明白,锁尾电机确实比舵机的电机转得快得多,但是这里要比的不是电机转速 ...

     不要偷换概念嘛,反应速度和实际舵角改变速度是不一样的啊。你说的反应速度是尾变距实际的做功速度,我说的反应速度是系统响应速度。就好比400米内人类奔跑的反应再快也是跑不过汽车,因为汽车反应虽慢但是扭矩优势巨大,同样,变距体统和电机系统就是这个差别,尾变距系统享用的是主电机的扭矩,在有负载情况下最后结局当然比电机系统胜出。但你要说你变距响应会比电机响应快那怎么可能。微型电机正反转变相的速度远远大于舵机变距速度,不是0.几秒的问题,而是几十毫秒的问题,你说的一秒到两秒的换向那是有负载的情况。实际上,还是力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将是怎么混出来的????天天发水贴吗?

以前只关注固定翼,现在转向直升机,明白了就不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大飞机尾巴是电机驱动+舵机变距~

这个可能要比机械传动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 一 楼 好 幽默 !!

玩具的尾巴 多数是用的 玩具有刷马达 = 便宜啊。

呵呵,你说的是成本,现在说得是为嘛,这也算是原因之一?还是性能上的原因吧?

网友:
电机单独驱动反应太慢了,自旋速度太慢。

网友:
固定螺距变转速?
正螺距切负螺距时怎么办?反过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反应慢....   电机加速减速需要时间,  700级机如果用尾电机,做翻滚动作,机器会自动帮你完成自旋翻 ...

也就是,需要时间,就是靠变距也只能是一时之快1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尾巴定速呢?
个人觉得尾巴之所以不用电机有一下3点:
1. 结构复杂,还得多增加一个电调,相当于多 ...

高手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大飞机尾巴是电机驱动+舵机变距~

可能到了大飞机级别,采用电机的优势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 一 楼 好 幽默 !!

玩具的尾巴 多数是用的 玩具有刷马达 = 便宜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年孬逼的四通道入门直升机都是N30碳刷马达锁尾,所有人都拼了命地去改成轴传变距,到了楼主倒好想回去搞 ...

看来这位实践经验丰富了,如果不玩三D是不是电机就能充当大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用电机,几乎没有优势啊。。。反应慢,多了重量,多耗电,只有小飞机和玩具才用。

超小的玩具用,以后超大的直升机也有可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简单点,锁尾效果很差,无法满足大机3D飞行要求。
就这么简单。

一说就明白了!

楼主:
通过前面几位的看法总结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机结合变距也行,只是在变距开始反应**,以后就慢下来,玩3D的连贯动作就不行,除非电机的功率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吃饭不吃屎,吃到肚中变成屎,变成屎来多麻烦?不如当初就吃。。。。。。。。。。感觉你是来捣乱的!

呵呵,别瞎说!自己立靶怎么会让你得出这样的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小的玩具用,以后超大的直升机也有可能用吧?

找了点图片,发现这种结构基本都是出现在大型的植保直升机上。尾部是电机驱动,仔细看会发现有个舵机在旁边。变距加电机驱动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不要偷换概念嘛,反应速度和实际舵角改变速度是不一样的啊。你说的反应速度是尾变距实际的做功速度 ...

谁偷换概念了!系统响应速度就应该是指锁尾力量变化的速度啊!舵角只需要60度左右就可以全程变化,而电机全程锁尾力量变化则要从0转到一两万转转速的变化!两个控制原理完全不同, 爬5米高度,人走楼梯几秒钟能上去,汽车需要绕400米的圈才能上去,你说哪个更迅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别瞎说!自己立靶怎么会让你得出这样的感!

楼主 涵养 高 。。。

其实:玩具 最最需要的 就是 成本控制 。。
用 有刷马达 + 单管PWM 调速 ,就可以锁尾 了。

轻型 单人、双人 直升机:也有可能 采用

‘无刷电传动’变矩 锁尾 的 设计方式。。

一切 都以 可靠性 和 成本 为 核心。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谁偷换概念了!系统响应速度就应该是指锁尾力量变化的速度啊!舵角只需要60度左右就可以全程变化,而电机 ...

哥们你是忘了锁尾舵机了吧 你整个边距系统第一个响应的不还是个电机嘛?凭啥你一套电机齿轮减速系统带动终端结构就比终端一个电机响应快 我还就弄不明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是忘了锁尾舵机了吧 你整个边距系统第一个响应的不还是个电机嘛?凭啥你一套电机齿轮减速系统带动 ...

就是因为加了齿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位实践经验丰富了,如果不玩三D是不是电机就能充当大任?

两个马达效率是很低的,你得有两个电调和两个马达,而且控制电调来控制转速的控制方法和一般的锁尾舵机又不一样,市面上所有的陀螺仪基本都用不了。除非是RTF的飞机用尾电机锁尾,自己配的话就不要想了。真飞机也都是靠传动的没有尾部引擎或者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是忘了锁尾舵机了吧 你整个边距系统第一个响应的不还是个电机嘛?凭啥你一套电机齿轮减速系统带动 ...

不明白就学习吧,以后早晚你会明白的,要跟你解释明白可不是一两句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桨用电机,几乎没有优势啊。。。反应慢,多了重量,多耗电,只有小飞机和玩具才用。

比较 认同 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是忘了锁尾舵机了吧 你整个边距系统第一个响应的不还是个电机嘛?凭啥你一套电机齿轮减速系统带动 ...

大电机与小电机的反应速度相差是不一样,大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完全有可能超过增加两级齿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点图片,发现这种结构基本都是出现在大型的植保直升机上。尾部是电机驱动,仔细看会发现有个舵机在 ...

两个极端上的直升机采用电机,而用来比赛的能飞三D的几乎都是尾轴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马达效率是很低的,你得有两个电调和两个马达,而且控制电调来控制转速的控制方法和一般的锁尾舵机又 ...

控制电调来控制转速的控制方法和一般的锁尾舵机又不一样------------------------------------这位朋友说了一个本贴没意识的问题,难道说用舵机信号控制电机功率不行或有其他不良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别瞎说!自己立靶怎么会让你得出这样的感!

哎呀  失口了   郑重道歉,敬礼!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电调来控制转速的控制方法和一般的锁尾舵机又不一样------------------------------------这位朋友说 ...

哈哈我就想起早起玩车时候用过的机械式电调 就是舵机运动控制电刷来调节电机转速 老古董咯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给你说了不是电机速度慢,而是因为力量不够导致锁尾不稳,我又不是歌颂电机锁尾模式。听不懂么?采用 ...

电机改变的速度快是没用的,因为尾电机改变转速再快,也无法赶上尾旋翼定速,改变尾桨攻角这种方法改变桨拉力的速度快。不是因为转速化快不快的问题,而是它变得再快,通过转速变化改变螺旋桨拉力大小的速度还是无法和变距机构改变桨叶拉力的速度快。这个也是多轴机动性始终比较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靠转速改变拉力的速度还是太慢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尾桨修正反扭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改变拉力方向,你电机变得再快难道你还能迅速反转么……还不是要用到变距,你跑的掉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是忘了锁尾舵机了吧 你整个边距系统第一个响应的不还是个电机嘛?凭啥你一套电机齿轮减速系统带动 ...

是你偷换了概念了,我们讨论的不是锁尾舵机和电机哪个响应速度快,而是从最终效果上来看哪个的效果比较好,事实早已证明变距在改变螺旋桨拉力的速度上比电机改变转速来改变拉力的效果好,是最终结果上来说变距效果好并且也可以解决拉力变向的需求。所以并不是说单一部件谁的响应更快,而是最终结果上谁更快更有效。而且尾旋翼用单独电机驱动本来就是可行的方案,已经有过成功的应用了,但是变距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并不是说不能用电机驱动,而是它不能完全满足尾旋翼修正所需的拉力随时改变方向的需求,仅靠自身反扭左转的速度很多时候不能满足操作需要,所以还是需要配合变距机构来辅助。
说白一点仅靠尾电机加速减速的转速改变来控制拉力变化速度太慢了,因为转速变化改变拉力的变化速度远不及桨叶攻角改变之后拉力变化的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点图片,发现这种结构基本都是出现在大型的植保直升机上。尾部是电机驱动,仔细看会发现有个舵机在 ...

这种是无人机,尾巴是飞不了3D的~

网友:
大型的植保直升机变距加电机驱动!

网友:
拒绝马达锁尾

网友:
技术问题,支持热烈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偷换概念了!系统响应速度就应该是指锁尾力量变化的速度啊!舵角只需要60度左右就可以全程变化,而电机 ...

呵呵,你这就钻牛角尖了,电机的变化范围也不至于一定要到你说的这个悬殊转速对比吧,在一定转速左右范围内变化就能实现扭力变化需要,当然在速度上可能不赶趟,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是你偷换了概念了,我们讨论的不是锁尾舵机和电机哪个响应速度快,而是从最终效果上来看哪个的效果比较好 ...

   麻烦兄弟你从头看我的帖子
   第一,传统直升机结构我没有说电机结构好过于变距结构,我只是说电机不如变距并不是响应速度慢,而是力量不够。从一始终。我针对的是前面的发言者
   第二,锁尾是传统直升机的布置,对称双桨或者纵列双桨不需要锁尾结构。所以完全电传控制的多轴飞行器不需要可变桨距。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改变传统的看法,你认为电机负载反转速度不够的看法,看来也要改变了,下面是一个视频,注意,这里电机反转可不是锁尾,而是在倒飞的时候提供升力,负载远大于锁尾。
   最后:多轴飞行器作为典型的数控飞行器,是目前电机混控的巅峰,它的动力直传优势,非常有效率。
  仅贴上视频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这就钻牛角尖了,电机的变化范围也不至于一定要到你说的这个悬殊转速对比吧,在一定转速左右范围 ...

如果想跟变距达到同样的锁尾变化效果,那这样的转速变化是肯定要的,就因为转速变化跟不上,所以电机锁尾3d就吃力了,150以下机还好,大的肯定不行……

网友:
看来民情奋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麻烦兄弟你从头看我的帖子
   第一,传统直升机结构我没有说电机结构好过于变距结构,我只是说电机不 ...

我很清楚的看过了你的话了,我也早在这款反转多轴发布之前就已经看过这个视频了。我也只是想说,尾轴传动加变距的方法之所以一直存在,必然是因为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的,我也只是再说这一点,你说这个技术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他也有着固有缺陷,这点不用我说你也肯定能看出来,无法与传统变距方式的效率相比,电机越大越是难以应用。我知道你想说这个直传动力是电机的优势,我也不否认你说的电机的主要问题还是力量不足,我也没否认这些。我只是想说,在模型直升机上,尤其是为了特技飞行而设计的直升机上,尾传动加变距是最佳的结构,能满足各种及其变态的操纵要求。而你说的共轴双桨乃至什么数控多轴。。。。这都不是一种目的的东西能混为一谈么,这两种结构的东西都完全不具备模型特技直升机的机动能力,你说的那结构只能满足正常飞行而已,并不能满足特技要求。用途决定了设计结构,所以说,没什么必要纠结了。如果你非要说多轴的效率高。。。那好吧,我也懒得废话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麻烦兄弟你从头看我的帖子
   第一,传统直升机结构我没有说电机结构好过于变距结构,我只是说电机不 ...

其实你说的力量不足最终的实际效果就是控制尾部动作时迟钝了。你和其他几位说的都没错。舵机用减速齿轮也就是为了增加负载能力。变距结构的优势就是在不影响旋翼转速的情况下还能改变拉力,而直接用电机控制旋翼转速就需要克服旋转部件的惯性。由于现在还不存在足够轻质的材料,所以电机锁尾只能在小机上应用的比较好。你发的这个视频中的飞行器虽然能够实现电机正反转的突然变化,但是和3d直升机尾部变向的敏捷程度还是很难相比的。

网友:
另外,尾部安装电机再加上变距机构,会使尾部质量增加,也会使尾部转向更加迟钝。3d飞行有很多自旋动作,对尾部敏捷要求是很高的,只有在其他类型的直升机上才能看到这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你说的力量不足最终的实际效果就是控制尾部动作时迟钝了。你和其他几位说的都没错。舵机用减速齿轮 ...

呵呵,那个变转向的动作实际上是在空截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转速反向能达到高速,如果是真升机尾桨有负载的情况下增加推力就慢得多的,减少推力倒还可以满足需要吧,当然也是一时。

网友:
尾巴不传动对熄火降落有些什么影响呢,不太清楚

网友:
尾电机单独直驱的最大问题是电机响应慢,不精确。有刷电机线性响应好一些,但有刷电机碳刷磨损大,寿命短,对其他电子设备干扰强。当电池电压慢慢降低时尾巴锁不住。无刷电机一直发展到现在虽然线性改善很多,但是作为精确控制的尾桨直驱还是差很多。等你玩到高阶,对于各种动作都追求完美精确的时候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差别了。只有轴传,转速和大桨始终按计算比例传动,并且通过高速数字舵机精确控制螺距才能达到指哪打哪。
最早出现的电直,也就是第一代电直为了追求机械结构简单确实是尾巴电机直驱的,因为那个时代电池和电机的性能决定用轴传单电机驱动很难解决功重比的问题,但是随着大家对电动3d的追求,以及无刷大电锂电得到普及,逐渐发展成电直取代油直,尾巴机械传动取代单独尾电机直驱。这些只有看着电直的发展历程才能体会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将是怎么混出来的????天天发水贴吗?

你问的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问的对啊,,,,

也不知道是怎么混的,反正发了不少的贴!

网友R:
变距可以瞬间切换正负螺距,响应快!,多轴的那种翻法是做不了直机钟摆的动作的!

网友:
楼主给你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玩具尾巴用电机转。。他是通过转和停止来控制方向的。大家知道大奖转起来尾巴是有反作用力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电机转动来消除,但是假如转另一个方向需要电机停止。。这样速度相对慢

网友:
LZ是典型的拍脑袋理论。
有点常识的都应该知道,螺旋桨的转速和推力不是成正比的,高速区间转速越高,推力的提升越少。低速区间有一小段推力为0。
加上电机的惯性,桨叶的惯性。这会导致尾桨的推力(看清楚,是推力)响应非常慢。(尾电机空载响应速度大概2~3秒从CW最高转速到CCW最高转速,请注意,锁尾可不是只给正推力,也得给负的。 做一些极限动作时需要瞬间从最大正向推理变成反向推力)
但是舵机的改变攻角的速度是0.04秒/60度,最新出的几款MKS舵机号称0.01秒/60度。 攻角反应范围+/-15度也就是30度。 攻角从最大正推力到达最大反向推力的时间只有0.005秒
这是电机响应的百分之一。。
而且电机在实现反转时,电调要进行刹车。电机的动能是需要释放的,释放途径是全部转化成热量。这种情况极易烧毁电机,电调。
工程师不是SB,不然你设计的电直就风靡全世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是忘了锁尾舵机了吧 你整个边距系统第一个响应的不还是个电机嘛?凭啥你一套电机齿轮减速系统带动 ...

因为尾电机上面有桨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变距可以瞬间切换正负螺距,响应快!,多轴的那种翻法是做不了直机钟摆的动作的!

现在也可以了,出现神奇的电机反转

网友:
楼主的涵养不错,刚看时也有疑问你的中将怎么来的
引起这么激烈的讨论完全出乎俺的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麻烦兄弟你从头看我的帖子
   第一,传统直升机结构我没有说电机结构好过于变距结构,我只是说电机不 ...

玩直升机的童鞋们,看完视频什么感觉???
这样的动力还反应快??高度都掉了快一米了才拉起来。。。做个钟摆还不直接拍地上。
我还以多NB的动力响应。。。
多轴在灵敏度上从未超越直升机。(变距多轴接近直升机性能)

网友:
楼主你的中将怎么弄出来的呀

网友T:
单独电机驱动尾桨,靠电机调转速来平衡尾巴的难点在于电机的响应速度不够快,不够准确。达不到3d或者特技飞行指哪打哪的极快响应要求。如果电机单独驱动再加尾变矩系统反而复杂。相反,与主桨共用动力,传动系统也不怎么复杂,是更好的方案。

另一方面,小飞机虽然可以用小的尾电机解决,但是如果是大飞机甚至是真飞机用尾电机平衡的话尾电机得相当大,这尾巴太沉对尾部的强度要求高了,重心也不好配平,尾巴还可能有较大震动。所以在大号飞机上你见不到尾电机的方案。

网友R:
引用 网友S:
现在也可以了,出现神奇的电机反转

电机反转有延时的。应为转子有惯性,变距可以瞬间让气流反向,这是本质的区别!

网友:
不明白这个帖子怎么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单独电机驱动尾桨,靠电机调转速来平衡尾巴的难点在于电机的响应速度不够快,不够准确。达不到3d或者特 ...

这倒不一定吧?一根传动轴再加上机尾的变速齿轮,这重量不会比电机轻吧?此贴前面有朋友发过一个喷农药的直机,那尺寸重量可不少!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倒不一定吧?一根传动轴再加上机尾的变速齿轮,这重量不会比电机轻吧?此贴前面有朋友发过一个喷农药的 ...

轴系总量是在整个尾巴上分布,单机是全部重量在尾巴上,那中心位置能一样么,尾巴力臂那么大,机头得多大重量难能配平啊。就轴传飞机,为了配平尾巴的重量都要几乎把重的发动机,设备电池啥的尽量往前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机反转有延时的。应为转子有惯性,变距可以瞬间让气流反向,这是本质的区别!

结构简单了

楼主(2015-05-23):
引用 网友T:
轴系总量是在整个尾巴上分布,单机是全部重量在尾巴上,那中心位置能一样么,尾巴力臂那么大,机头得多大 ...

说得也是,配重问题也很重要!现在看来起飞重量较大的采用有点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