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肯定一下大疆A2 低温飞行

楼主(2014-12-24):
哈尔滨零下17度左右  A2上有个小小的棉套  未带加热  GPS上 毛毛的厚手绢裹上去扎好

飞行一开始正常  后来经常在飞行的时候突然嗡的一声强力刹车 然后无意识的慢慢的飘走 不受控 白色灯闪烁
切手动  回GPS 然后可继续控制飞行

Z15高清5D3云台 未做任何保温 零下17度的时候  航向锁定 和跟随模式的时候 俯仰会经常  一跳  一跳的 但切到机头模式的时候 工作正常 而且视频看 无任何抖动

给大疆打电话 才知道现在有了1.4调参软件
下载之后  更新到2.4固件  然后重新配置飞控

第二天 驱车到黑龙江亚伯力滑雪场  手伸出来就冻僵。。。。白天零下22度或者(一定)会更低  飞行非常正常  瞬时风力6级或者以上  因为铁栏杆 在瞬时大风的时候被吹倒

飞行器分别在250米  和30米空中拍摄照片的时候 看到OSD水平线 经常会倾斜的快立起来的感觉  但稳稳的钉钉子 一动不动
正常感度120  我调整到130   能看到遇风  和下降的时候有点点自激  但悬停 和航线 超级稳定。。。云台跟前一天一样 机头模式正常 拍摄视频全部通过 但航向锁定和随动模式的时候 一下下俯仰跳 频率不太高

本人确认A2在做简单的棉套保温的情况下2.4固件  零下22度飞行毫无问题  目前还没遇到 A2自带接收机死机的问题  期望以后 人品也会持续走高。。。。

提醒  棉套 可以稍微紧凑一点 套上去IMU  但是千万不能挤压 一般的挤压也不会影响高度  棉是有缝隙透气的  但不要太死 不然高度会有问题  另外IMU最好放置在中心板中心
四周铺好设备之后 上面要填充中密度海绵  这样可以预先挡一挡风

飞行器 八轴1.2米轴距  TMOTO U5  TMOTO 1654    14公斤左右 22000电池19分钟

楼主:
哈哈  对不起各位 刚才打错了 写的是  44000电池  其实是22000电池

如果44000 那飞行器就不用飞了  估计持续85%以上可以上升。。。。

亚伯力滑雪场之行  大部分视频都是在山下  连爬升带飞远  大概有800多米的样子  才能拍到运动员飞驰而下的场景   这次的飞行让我对自己的飞行器增添了不少信心  只要结构设计的合理 折叠处皮实 牢靠 又不震动   各种模块和焊接电路细心 用较粗的线    我觉得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出问题就是人品的事了

网友:
我去 我以为 44000的电池呢

网友:
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楼主:
44000电池是飞29寸六轴用的。。。

网友:
请问大侠,电池如何保温的?续航时间如何???谢谢~

楼主:
22000 6S 电池   U5电机  1654桨   Z15 5D3高清云台  5D3  机架1.8KG  起落架V3翼龙  这些

我测试的时候爬升250米停留1分钟 然后下降 3 -5米悬停 实际飞行时间18分40秒

纯悬停可能要达到或超过20分钟了吧

正常飞行 应该能保证接近19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000 6S 电池   U5电机  1654桨   Z15 5D3高清云台  5D3  机架1.8KG  起落架V3翼龙  这些

我测试的时候 ...

请问楼主:你的相机在拍照片时,监视屏有黑一阵时间,什么都看不到吗?大约多久时间?精灵大约有10秒左右

楼主:
5D3手持拍照的时候 黑2秒钟左右吧 然后恢复屏显

不过由5D3 av或者高清输出的视频  一旦拍照 需要很多秒的恢复时间

怀疑是拍照之后输出端也会有延迟并重新输出

不过这个跟精灵不能放一起说吧。。。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难道说大疆的OSD 是这个样子???

我在做360度拍照的时候 使用自己的自动拍照系统  这个时候 我不去理有没有图像 反正自动在拍摄后旋转一定角度 然后再拍照  两次拍照时间应该在5秒钟左右

网友:
棉套这些都不关键,比较关心,起飞时飞控的即时温度是多少,说明白些就是从车里拿出来到起飞在外面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你知道那个套遥控器上防寒的那个叫什么吗?

楼主:
idxinren 朋友  给你个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_u=1vmjrfda6e
版主 我不是托  帮他找一个防寒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idxinren 朋友  给你个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63.1EmeEm&id=196828718 ...

谢谢,原来叫防寒套。楼主要用的这款吗?保暖怎么样?漏不漏风?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pIDUv0&id=20777780255&ns=1&abbucket=1#detail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贵不少,但是这个在袖口有松紧带。

楼主:
漏不漏风。。。那不好说 我现在没用

不过。。。稍等我过会回帖子现在有点忙  一会我教你怎么在寒冬中温暖的用遥控

楼主:
我买了 但是还没用过

网友:
电池保温了么?

楼主:
用保温层  没用电加热或者热帖之类的

楼主:
idxinren 朋友 一看你找的那个 做工就比我这个好 不过看看JR控 跟窗口的比例 感觉窗口小  我的那个窗口比较大
不过究竟谁更保温一些 不好说。。

楼主:
我后来拿着这个成品的 到服装城按样子做了一个加厚的  感觉相当厚实 温暖
你就买一个你找的那个 贵的
然后去买一条宽度正好能包围住控的握把的 长条布条 或者是人造皮毛 但要里面要缝上衬里 在衬里上缠上加热丝然后再来一条薄薄的布覆盖一下
最后把毛冲外面 围着遥控器握把粘一圈  注意 被围到遥控器底部的部分不用上加热丝    主要是 左边缠上 然后加热丝路过底部 到右边也缠上
引线出来就行   加热丝计算整体功率 要在10W左右  就足够

在保暖的套子里 然后手握着的遥控器还是热乎的  那样你这个手都很舒服

楼主:
到服装城 卖布料的地方  有个“辅料厅”    如果总正中间的大过道走  两边都有各个厅的长廊

到辅料厅 有一边 一眼能看到一个白色的楼梯 离着很近  你就从楼梯上到开放的二楼  全是做裁缝的

楼主:
你买现成的贵的 就行

我是因为把14SG遥控器 毁到雕刻好了的大遥控器面板上的
上面中间是7寸屏幕   两边是摇杆和开关
所以很宽 就需要自己做了

网友B:
A2飞控你就那么给包上了?IMU上面有个洞,气压计,你包上了,能飞?你应该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2飞控你就那么给包上了?IMU上面有个洞,气压计,你包上了,能飞?你应该拍照,

气压计可能会不准吧

楼主:
棉絮是有缝隙的朋友 不是外观上 感觉都包围上就不通气了的。。。。。
就算紧紧呼呼的包上了 也不会影响高度的
除非堵上了 那就不准了朋友

网友:
楼主的飞机14kg在-22度时还能19分钟续航实在是了不起

楼主:
我好像有点 妄告不实   我这两天找时间测一下重量确切是多少  不然 如果真的才10公斤多点 那不是成瞎说了   只是当时我怎么都记得好像是14公斤左右

网友:
楼主可否上传飞控保温措施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相机在拍照片时,监视屏有黑一阵时间,什么都看不到吗?大约多久时间?精灵大约有10秒左右 ...

P2V+的RAW格式拍摄照片时,时间确实会比较,用速度10的卡拍大概7~8秒,JPG格式的照片1~2秒就完全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0 6S 电池   U5电机  1654桨   Z15 5D3高清云台  5D3  机架1.8KG  起落架V3翼龙  这些

我测试的时候 ...

几轴呢?

楼主:
我使用雷克沙的 256G CF卡  速度是1060X的

网友:
只要不是在室外冻透了,-20左右的低温对飞控和动力电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相机电池是个问题,去年去雪乡飞的时候相机电池上去很快救不行了,当时用的5n机身和电池都太小不抗冻。

楼主:
最坑爹的是狗电池   SONY A7R电池。。。

网友(2015-01-23):
引用 楼主:
5D3手持拍照的时候 黑2秒钟左右吧 然后恢复屏显

不过由5D3 av或者高清输出的视频  一旦拍照 需要很多秒 ...

问一下什么自动拍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