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记录仪拆机

楼主(2014-12-24):
  刚玩多轴的时候,贪图便宜,入了一个鹰眼,玩了一个星期后,有一个架次因为降落的时候不稳,摔了一下,这下,鹰眼罢工了,去海南的时候,带着它,本想让它记录点什么,发现近的地方拍的还行,远景就GAME OVER了,恨的不行,前段时间本地模友一直硬挂808在固定翼上,瞎拍,体验速度,我只剩下狗3+了,挂上去心疼,于是有想修复鹰眼的冲动,本地一模友自己给自己的808换过摄像头,便虚心请教,在模友的帮助下,中午我便开工了,准备好工具

胶枪一个,热熔胶一支,废桨一个,十字螺丝刀一把

把断开的胶取掉,热好胶枪,一定要把胶热的和水一样稀才行,吐槽一下,鹰眼电池容量小,发热厉害,容易把固定摄像头的胶化开,在加上摔了一下,摄像头松动,拍不清楚了,把摄像头安好,看后屏幕,知道清楚为止,按住打上热熔胶,本人手艺有限,打的不太好,望模友们不要吐槽。然后盖上盖子,完工,鹰眼恢复正常,见过模友的808,感觉比鹰眼好用,还便携。下次了换上试试。

网友A:
沙发抢了,为啥不用分体的摄像头

网友B:
  不错,,节约开支 就是好。。

网友C:
先吐槽一下我的鹰眼对比楼主的明显质量缩水,固定电池和扬声器的海绵都没有了;再惊讶一下楼主居然靠看后屏幕就把清晰度给调清晰了?!!!想我当时可是在镜头和底座上标刻度,然后拍视频后在电脑上看哪一格清晰的。

网友D:
楼主可以用704硅胶啊 不怕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抢了,为啥不用分体的摄像头

不知道啥事分体摄像头,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节约开支 就是好。。

的节约了,想买个像真机,所以能省就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吐槽一下我的鹰眼对比楼主的明显质量缩水,固定电池和扬声器的海绵都没有了;再惊讶一下楼主居然靠看后屏 ...

哈哈,我也就是分享一下心的,鹰眼话说真真不给力,就是广告做的好,不如808之类的摄像头好,下午上到下胖子上面,发现镜头有黑点点,请教一下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用704硅胶啊 不怕热的

没有704,光有原来修多轴用ZIP胶水,不知道能行不?指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就是分享一下心的,鹰眼话说真真不给力,就是广告做的好,不如808之类的摄像头好,下午上到下 ...

我的也有,估计可能是镜头里进灰了,还正好附着在焦点附近的镜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估计可能是镜头里进灰了,还正好附着在焦点附近的镜片上。

昨天问清楚了,清洗一下感光原件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704,光有原来修多轴用ZIP胶水,不知道能行不?指导一下

这个没用过 704一般修家用电器的地方应该会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用过 704一般修家用电器的地方应该会有卖

谢谢了,我准备清洁一下CMOS感光件,随后会继续发帖,鹰眼质量真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就是分享一下心的,鹰眼话说真真不给力,就是广告做的好,不如808之类的摄像头好,下午上到下 ...

进灰了吧,可以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就是分享一下心的,鹰眼话说真真不给力,就是广告做的好,不如808之类的摄像头好,下午上到下 ...

进灰,可以返厂

楼主:
没有找厂家的地址,刚开始是定焦有问题,后来自己修好后,发现好像是进灰了,返厂的话,估计会让宰不少,本着节约的目的,自己动手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厂家的地址,刚开始是定焦有问题,后来自己修好后,发现好像是进灰了,返厂的话,估计会让宰不少, ...

不是人为的都是免费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人为的都是免费维修

原来问过,卖家说的掏钱,后来就没有修了,闲置了半年多,最近飞固定翼,本地模友一直用808硬挂,我就想修修它挂小胖子上面

网友F:
请教,这个鹰眼记录仪是否与miniosd不兼容?我的怎么一插miniosd就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这个鹰眼记录仪是否与miniosd不兼容?我的怎么一插miniosd就黑屏

是DJI的OSD MIN吧,我原来也遇见过,但是我的是时好时坏,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的线检查一下,看看接错了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DJI的OSD MIN吧,我原来也遇见过,但是我的是时好时坏,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的线检查一下,看看接错了没 ...

不是大疆的是雷家的miniosd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大疆的是雷家的miniosd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APM最近才接触开,OSD还没有仔细看过,但是注意接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