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开机问题

楼主(2014-12-24):
买了没多久行货  还没出过外场 刚开始没事 后来开机一直显示这个界面 如下图  反复开几次回正常页面

网友:
没说明书?

网友A:
测距模式,可能不小心按到 RTN键了,或者按键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距模式,可能不小心按到 RTN键了,或者按键失灵

该怎么办?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距模式,可能不小心按到 RTN键了,或者按键失灵

这个界面按什么键都不起作用  只能关机

网友B:
不是按住啥建开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按住啥建开机的吧

没有啊

网友C:
问你是不是要把发射信号关了

网友D:
按键全部都归位了吗

网友:
按键问题

网友:
好像不是第一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你是不是要把发射信号关了

没有啊  开机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全部都归位了吗

归位了啊

楼主:
那个圆的按键吧 我觉得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距模式,可能不小心按到 RTN键了,或者按键失灵

从新开几次机就好了  按键都好

网友:
是电容按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新开几次机就好了  按键都好

14sg基本都有rtn按钮失灵状况,尤其温度低

网友:
那我还应不应该选择SG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