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收了个240v2折叠机架电机用什么好~~~~~

楼主(2014-12-24):
  小弟才收了个240v2折叠机架 但是机架只能用5寸的浆 电机准备用银燕的 1806 kv2280  和2204 kv2300  大家帮忙看看选哪个比较好

还有好赢天行者12A电调怎么样
谁有t8要出

网友A:
2204太重了
选1806 kv2280

网友B:
只能5寸桨的话 1806吧    2204适合6寸桨 6寸桨貌似要上260-2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太重了
选1806 kv2280

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5寸桨的话 1806吧    2204适合6寸桨 6寸桨貌似要上260-280了

谢谢兄弟帮忙

网友C:
看你准备上多大电池

网友:
kim240pocket v2推荐动力为:1806,5寸桨,10-12a电调,3s 1300-1500电池

网友D:
电机银燕1806 kv2280.
电调千万别用银燕。。。
要么乐天10a要么杂牌simonk1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银燕1806 kv2280.
电调千万别用银燕。。。
要么乐天10a要么杂牌simonk12a。。。。。

银燕电调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准备上多大电池

准备上1800 的电池   2200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上1800 的电池   2200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们这里穿越群大半用的致盈2204电机,5030桨,2200的电池,我飞过他们的以后感觉比我的1806电机在高度及速度提升上跟手更迅速,后悔应该买2204电机的!

我的配置你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
呵呵,看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就是改的丑了点!

网友:
论做工,性能,性价比还是致盈2204 KV2300,尽管它比1806重一点,飞起来真是感觉好不少,别说2200的电池,我挂过富力3S2600mah的电池,5030桨飞起来一点不费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穿越群大半用的致盈2204电机,5030桨,2200的电池,我飞过他们的以后感觉比我的1806电机在高度及 ...

2204 5030桨除非4s。要么飞机整体来飞没有1806暴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银燕电调不行吗?

银燕simonk12a和好盈天行者12a
simonk:n mos irf8736 内阻4.8mΩ 最大14.4a
              p mos tpc812 内阻没查到 最大13a
天行者12a:n mos irf7862 内阻3.3mΩ 最大21a
                 p mos STM4439A 内阻16mΩ 最大14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银燕simonk12a和好盈天行者12a
simonk:n mos irf8736 内阻4.8mΩ 最大14.4a
...

发热会小很多吧

网友:
哎,这个架子就是用来玩5寸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4 5030桨除非4s。要么飞机整体来飞没有1806暴力。

1806 配5030好 还是5045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6 配5030好 还是5045好点

5045飞起来更舒服,但效率比较低。。。
效率6030>6045>5030>5045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谢谢小弟知道买什么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