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校准不了,识别不了高油门,快哭了

楼主(2014-12-24):
油门行程校准我懂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比较bug
首先我的控是D10,apm飞控,遥控器是MP校准过的,没有问题

校准时电调直接连接收机第三通道,接线没有问题,然后开控,油门最高,给电调通电,这时候一直嘀嘀嘀嘀嘀嘀很急促的叫个不停,重试了无数次都是这样。

我想重新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可是每次走油门行程校准的流程电调都识别不了高油门,而是一直嘀嘀嘀嘀嘀嘀叫个不停。

我尝试过油门舵量125%,电调还是识别不了高油门。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问题是:电调无法识别油门最高,不知道是控的原因还是电调的原因。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一个月了,求大神解救!

网友:
沙发,你在第三通道先接个舵机,看看第三通道是不是油门。

网友A:
先开控,油门保持最低。然后电调上电,看看还叫不叫。如果不叫,再油门最大,然后开控,电调加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控,油门保持最低。然后电调上电,看看还叫不叫。如果不叫,再油门最大,然后开控,电调加电。

开控,油门最低 电调嘀-嘀-嘀- do re mi,然后就不叫了。
devo10的控,油门最大开控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控,油门保持最低。然后电调上电,看看还叫不叫。如果不叫,再油门最大,然后开控,电调加电。

开控 油门最大,电调加电又会嘀嘀嘀嘀嘀嘀个不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控 油门最大,电调加电又会嘀嘀嘀嘀嘀嘀个不停

好赢的电调?

网友:
看来是控把油门最大的信号给干掉了。不能用其他控来试试么?

网友A:
能否设置开控油门最大不报警?我觉得电调应该没问题。调试的时候,接收机直接接电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设置开控油门最大不报警?我觉得电调应该没问题。调试的时候,接收机直接接电调了吗?

没有其他的控...电调不带bec,接收机是飞控供电的(仅仅是用飞控供电)

网友:
舵机测试器有吗?要达到最简单的结构,电调接接收机,然后用控来控制。

网友:
飞控能供电?

网友:
不要引入飞控。

楼主:
我的电调不带bec, 飞控只是供电而已,没有占用通道,然后只有接三通道,单个电调校准,还是识别不了高油门。

楼主:
感觉是控的问题

网友A:
那个通道接个舵机,能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通道接个舵机,能控制吗?

好像不行,有没有接收机,遥控器调参的工具,把油门跳大,至少先让电调识别出来

网友A:
那个通道接个舵机,也无法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通道接个舵机,也无法控制吗?

从上面的图上看,那个通道就是供电用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将固定ID码清除

网友A:
那你直接把电调接上一个能控制的通道啊。你放这个通道,怎么能行呢?真替你捉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把电调接上一个能控制的通道啊。你放这个通道,怎么能行呢?真替你捉急啊。

不是啊,我的电调不带bec,所以要单独给接受机供电,于是我飞控给接收机供电,就是从apm的输入端接的线到那个通道,这样接收机就有电了。

电调连接的是接收机第三通道,第三通道是油门通道的。

供电的时候 电流经过带bec模块的电压电流传感器 给飞控供电,飞控给接收机供电(单纯是供电),然后同时跟电调并联,电梯接接收机第三通道。

网友A:
1.立刻找个舵机,接在油门通道测试一下舵机能否正常工作。

2.立刻把飞控先甩一边去。

3.保持接收机和电调,然后再测试。

4.保持逻辑清楚,头脑清楚了,然后慢慢排查。一堆东西搅和在一起,无法排除故障。排障,越少,越简单的连接,越容易发现问题。

没有BEC,想办法找个单独的BEC,不要用飞控给接收机供电。这个说法我听着比较奇葩。

网友B:
用d12s碰到过一样的情况,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呵呵!138860922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12s碰到过一样的情况,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呵呵!13886092226

没有解决....微调都最大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结果是电调插头插的接触不好,楼主检查下插针弄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立刻找个舵机,接在油门通道测试一下舵机能否正常工作。

2.立刻把飞控先甩一边去。

这样供电很正常,楼主这么供电肯定没问题的。最好有示波器看一眼...

网友:
好端端的中文,非要加一个不伦不类的英文词,而且还是错误的,不知是什么节奏

网友:
我那个AT-12A也是这个毛病

楼主:
问题解决了,寄回店家用编程卡重新搞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什么型号电调,看下说明书电调有没有bec供电功能,如果没有bec就再接个可供电的电调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的电调不带bec,所以要单独给接受机供电,于是我飞控给接收机供电,就是从apm的输入端接的线到 ...

apm没玩过,飞控里面有没有自带油门行程校准功能,如果自带的话,还是建议你单独的给电机设置油门行程把

网友(2015-01-26):
找华科尔换个油门总成8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