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东北,今天出去测试飞行,结果定点模式下一直提示错误

楼主(2014-12-24):
哈尔滨这边零下20多度了,出去飞了一下飞机,APM的飞控,用GPS定点模式,但是一上电就能在地面站上看见提示信息:HIGH GPS HDOP,DCM Bad Heading和Altitude disparity,之后用泡沫把GPS 包住,稍微好了一点,但是飞一会会从自动模式下Loiter模式切换到LAND模式。
有没有东北的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1,坐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零下20度就别飞了,飞控工作温度一般在-10~50度,我也在哈尔滨,等明年三月吧。

楼主:
刚才加上暖贴又出去尝试了一下,结果指南针错误,转了好几个圈失控了下来的,幸好下面是雪地。

网友A:
我的飞起来就报警。。。。。

网友B:
同是哈尔滨的,今天中午吃完饭大约12:00,实在是太想试试我的APM了,装好后一直在室内飞,没有室外飞过。遥控只有一个三段开关,设了GPS定点、自稳和自动反航三个模式。飞机装好后,一直是用默认的参数在室内飞,还算稳,可控性不错,稍微有一点向右偏航。到室外上电,半分钟以内蓝灯常亮了,自稳模式起飞,到一定高度后,切定点,第一次飞四轴,感觉GPS起作用了,不怎么跑,飞远点,切RTL,飞机上升,往回飞,到头顶上面,等了一会儿,慢慢下降,自动落地了。很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起来就报警。。。。。

哪里报警?如何报警?

网友B:
飞一会会从自动模式下Loiter模式切换到LAND模式。

没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的也是,Loiter模式自动切换到LAND模式。貌似强制降落。还有,本来想加上热帖可以缓解一下,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暖贴里面全是铁。。。。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总觉得3.2版,Gps门槛变高。

网友C:
我家在哈尔滨南岗区,入冬后我天天都在飞,请楼主留QQ

网友D:
不对,检查其他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是哈尔滨的,今天中午吃完饭大约12:00,实在是太想试试我的APM了,装好后一直在室内飞,没有室外飞过。遥 ...

我也用的是APM,起飞后四轴就会往4号电机那边偏,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报警?如何报警?

BB响

网友:
我比你们还冷的地方呢。。。

网友:
不冻手吗,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一会会从自动模式下Loiter模式切换到LAND模式。

多打了几个字,抱歉。定点模式飞一会就会自动切换到降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在哈尔滨南岗区,入冬后我天天都在飞,请楼主留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检查其他原因!

那我明天在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在哈尔滨南岗区,入冬后我天天都在飞,请楼主留QQ

我是工程的。也在南岗区。

网友F:
我是长春的,同样遇到这个问题,飞了一会以后就这样,推油门不上升,但是,一但落地,如果此时油门不在最底的话,还会突然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的是APM,起飞后四轴就会往4号电机那边偏,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呵呵,我也是刚入手APM,目前还在学习当中,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你的向右后方偏航,我的是有点向正右方偏航,我猜测可能和加速度计校准有关?或者水平校准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检查其他原因!

原来是沈阳的朋友,还以为是哈尔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长春的,同样遇到这个问题,飞了一会以后就这样,推油门不上升,但是,一但落地,如果此时油门不在最底 ...

同样的现象。今天从新组了一架飞机,还是不行。同样的问题。难道真的要等到明年三月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