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狗4接图传无实时画面输出的?

楼主(2014-12-24):
今天测试精灵2挂狗4,安装上去后,开机,监视器只有osd信息,没有狗4的实时画面,换3+上去后一切正常,难道狗4实时输出不一样?要换线?

网友:
侧排可以,背插不行

楼主:
哦,我的背插h33d有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A:
据说用GOPRO的原装LCD背屏插一下狗4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背插,因为没有原装gopro显示屏,所以还没试过是否有“激活”这一说法,要是楼主成功试了请告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GOPRO的原装LCD背屏插一下狗4激活就可以了。

真的吗?我有,我去试试。

网友:
期待楼上试试的结果!

网友B:
原装背插激活后就可以

楼主:
激活成功了没?

网友C:
gopro4插上去有画面,iosd没有数据输出,gopro4关闭,iosd有数据输出;换gopro3也变成这样,原来gopro3有画面的,现在再换回去都没有画面了,换来换去的,现在gopro3+gopro4都没有画面输出了,也没有iosd信号显示了。郁闷!

楼主:
楼上的你也太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opro4插上去有画面,iosd没有数据输出,gopro4关闭,iosd有数据输出;换gopro3也变成这样,原来gopro3有画 ...

不可能!你的显示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pro4插上去有画面,iosd没有数据输出,gopro4关闭,iosd有数据输出;换gopro3也变成这样,原来gopro3有画 ...

不可能

网友:
银狗4表示没问题
偶尔遇到狗4和精灵开机顺序会影响图像传输到接收设备(只有飞行数据,没有画面),重新开机一下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你的显示屏有问题

为啥换回3+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背插激活后就可以

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GOPRO的原装LCD背屏插一下狗4激活就可以了。

试过了,没用。

网友:
只有旧版的背插云台插头有显示,但是不能充电。 有一个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