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办法升级精灵2到1700g飞行?

楼主(2014-12-24):
本人已有精灵2+h33d。
目前对狗画质不满意,想尝试挂2轴微单云台+理光gr。
最低估算起飞重量为1700g。较官方说明超重了350克,但不知道升级增加载重是否可行。请各位指导。

楼主:
如果精灵2实在不行,买精灵1回来改也行。

网友A:
换TM2214电机 1700克不是什么问题 随便飞 不用换电调

网友:
精灵2能再增加一点载重量、总重达到1500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TM2214电机 1700克不是什么问题 随便飞 不用换电调

飞行时间呢?

网友:
2213=2312??看数据上就是差不多,但实际真的不知道,请教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您想挂微单的话,建议您还是在精灵1上改装比较方便,精灵2还要焊线,操作会相对复杂 ...

请问新的TM2213电机和大疆新的2312电机性能那个好?差别大吗?我看数据拉力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