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电机兼容其他品牌电调吗?

楼主(2014-12-24):
精灵2的2212或者2312
电机
兼容其他品牌电调吗?
有知道的大神吗?多谢

网友A:
电机里面没有芯片,不存在解码问题也就不涉及兼容不兼容的问题吧,只要电调供电电压电流满足电机工作范围就可以。
个人理解,如有偏差楼下补充。